208B 让人蛋疼的放电问题

楼主(2013-12-03):
    纠结于B6的精度和A6的功率限制,新入了台208B。使用过程中发现这台机器放电存在很大误差,主要表现在,放电达不到设定的电压便自动停止。比如:设置的截止电压3.70v,实际放电到3.82v便截止了,无论是放电模式还是存储模式都一样。先还以为是设置问题,但通过同时按stopenter键恢复出厂设置后问题依旧,换用不同容量、2s3s电池和不同的放电电流都试过,无解了。请熟悉这款充电器的模友指教!(电源是之前给A6用的350瓦电源,肯定没问题)

网友:
没问题的。电池自然回压,要减小回压,可以调小 放电衰减的百分比(就是放电时的结束电流)

网友:
你可以设置放电衰减电流为1%。
也就是说你要放到3.7v,设置1A放电,那么在电流为0.01A的时候终止放电。不过那时间。。。

网友:
电池放电到3.82V是保存电压啊!不是挺好的吗?干嘛非要放到3.7V电压这么低保存呢?

楼主:
就是要放到3.8v的保存电压,如果充电器上设置3.8v,那么实际到4.0v就停止了。回去再设置下放电衰减,看有效果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要放到3.8v的保存电压,如果充电器上设置3.8v,那么实际到4.0v就停止了。回去再设置下放电衰减,看有效 ...

你玩模型的应该知道,电池达到电调设置的保护电压后电池会有个电压回升的过程,我截止电压设置在2.8V跑到电压保护,电池测出来的电压时3.4V

网友:
放电后电压有个回弹就像充电后会有个电压回落一样,放的越净和冲的越饱这个压差就会小一些

网友:
如果你很纠结这个电压那你就要牺牲时间了

网友:
不太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