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在民间,请教此物如何降服

楼主(2013-12-04):
故事概要:
      话说兰色两面相互垂直,但同时它们又与工件的圆形中心线夹了40度的角(材料:铝)
事情经过:
      曾经帮了我不少帮的老陆说:"在兰色的两个面的中心,每个面上都干个13mm的孔出来,要与中心的孔接通,接得越通越好;孔深虽然只有30个毫米,也就不要求加工时间了,每个工件不超过30秒就行了,帮我想想办法,"
有点犯难:
      大神们求赐教,怎么固定呢? 怎么保证两个面的孔打出来是相互垂直的呢? 30秒能打得完一个工件吗?
下面是图
没有加工之前的

加工后要的样子(红色部分是要加工的两个13mm的孔)

网友:
有点像手电钻钥匙

网友A:
DMG CTX gamma 2000 TC
毫无压力

网友:
夹具做好无压力

网友:
车铣复合加工中心.

网友B:
简单得1b

网友:
你這東西是要大量生產吧?否則怎會連加工時間也有限制。最簡單直接的就做鑽銑夾具吧。

网友C:
如果是大批,要做专用夹具;如果是单件或小批,分度头就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大批,要做专用夹具;如果是单件或小批,分度头就可以搞定。

对头。

网友:
这个东西最好多工位同时做,因为他要求了30秒一个,别的做法估计搞不定的。量大可以,量小就不合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DMG CTX gamma 2000 TC
毫无压力

别迷信!说不定它的刀子换来换去的就超过30秒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迷信!说不定它的刀子换来换去的就超过30秒啦。

30秒呢,富富有余
德玛吉换刀貌似是1、2秒,具体没仔细看

网友E:
这个是激光投线仪的机体?是的话斜孔有4个,下面还有一个横孔。

网友:
铝件的,有工装30s可以的

网友:
加工中心  能 做

网友:
做一个工装挺好弄的!

网友F:
楼主的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机械不会画图。哪种软件上手快一些相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机械不会画图。哪种软件上手快一些相学

3D软件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G CTX gamma 2000 TC
毫无压力

在下表示,压力巨大,弱弱的问下:DMG CTX gamma 2000 TC 这个机器多少银子啊?
做如加工这个的加工费为1毛的话,加上刀具的钱,能保证20年后有钱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得1b

高人,还望赐教,能谈谈你的思路吗?这个量大得一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大批,要做专用夹具;如果是单件或小批,分度头就可以搞定。

高人啊,思路好像很好,我想请教下,因为打大孔快要与中间孔接通时,会产生很大的震动,有没有办法解决这种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激光投线仪的机体?是的话斜孔有4个,下面还有一个横孔。

下面的确有个横孔, 这个东西原来是这个投线仪上用的啊, 请问你见过别人加工的吗?一般怎么做又快又好。量的话,你也知道的,非常的巨大吧

网友:
两工位,用台钻改,电机换1.5KW,转速调最快,我有个客户这样钻铝材约10mm盲孔2到3秒,不过要注意钻头要磨好还有人要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人啊,思路好像很好,我想请教下,因为打大孔快要与中间孔接通时,会产生很大的震动,有没有办法解决这 ...

不知道你这个东西是什么材料的,精度如何。不过大体有这么几种方法能缓解这个问题,一般工艺上安排加工孔径不同的相贯孔时优先加工小孔,然后再加工大孔,因为大孔的加工刀具相对小孔的加工刀具刚性要好些;如果精度要求不高而设备一般,刃磨钻头顶角为125°左右,同时在加工至将要相贯或产生震动时适当减小切削速度和减小进给量。如果设备刚性较好,建议直接用键槽铣刀打孔。考虑到时间成本,单孔单工步完成,就不采用单工序换刀了。哪位大侠有更好的方法也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
做个工装便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的确有个横孔, 这个东西原来是这个投线仪上用的啊, 请问你见过别人加工的吗?一般怎么做又快又好。 ...

做个专机吧,又快又好。

网友:
楼上正确,小批量用四轴数控铣床加个定制角度的钻头刀具 30秒没问题 带内冷的钻头F1000 随便做做 你这才30深 ,1毛一个就算了 刀具成本都不够 。

网友:
上5轴  一次装夹 加工完成

网友G(2014-12-18):
引用 网友D:
别迷信!说不定它的刀子换来换去的就超过30秒啦。

大龙门都不用30S 很多东西到现场看看 不要想当然

网友:
做工装夹具  就可以了

网友:
画图挺好不错

网友:
只是钻孔的话好解决,买2个动力头,用万向支架调整好钻孔角度,30秒应该无压力。

网友:
专用机床   动力头和液压滑台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大龙门都不用30S 很多东西到现场看看 不要想当然

你好意思吗?回了个一年前的,吓了我一跳!

网友:
在坐标镗床上就可很容易的加工出来。(需要配回转分度工作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意思吗?回了个一年前的,吓了我一跳!

不小心 挖了个坟  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