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请进,云台后续的产品真的降成本了?

楼主(2013-12-04):
很多人说电机用的是国产山寨的,根本不是老款云台用的进口电机,是这样吗?不过好像真的是性能不如以前了,声音大的一比。精度也不行

网友:
听说是这样,未经证实!
不过价格降的这么狠,估计差不多......

网友A:
可以去哪个电机的官网看看咯,上面有售价的,,是按照瑞士法郎的单价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哪个电机的官网看看咯,上面有售价的,,是按照瑞士法郎的单价算。

不明白,请指教,谢谢!

网友:
GH3和5D 的云台控制精度比老的好,不容易抖动。电机还是进口的。

网友:
请教下,DJI  5D可以上红圈镜头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请指教,谢谢!

看DJI 是不是用的这个电机咯,看看他们的价格吧,可以合计出基础成本,如果基础成本和云台售价相当那么楼主说的就有可能,但是不排除DJI一次性采购50台以上的价格极低所以成本下降,然后DJI优惠国内降价降低利润。

网友:
DJI 采购这马达数量保守估计在1万只。。

网友:
呵呵,这个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DJI 是不是用的这个电机咯,看看他们的价格吧,可以合计出基础成本,如果基础成本和云台售价相当那么 ...

明白了!谢谢!

网友C:
祝你成功找到 SWISS MADE 字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祝你成功找到 SWISS MADE 字样。。。。

就是说找不到?

网友:
这问题还用问?呵呵 早就不是进口的了。

网友:
只要效果好,国产进口都一样
不必纠结这个
要是效果NB,云台报价5万一个,估计就没人解释说电机是瑞士进口的了
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大家都懂

网友:
省了两个滑环的钱

网友:
现在 很多便宜的云台,性能又好。

网友D:
现在的gh3版本,比以前的5n版本,我没看出来有精度的提高,相反,以前飞机颠簸的时候,z15n非常稳,现在z15-gh3很晃,甚至下降快了画面都不稳,比z15n差的远,还有就是摇镜头的话横滚飘的厉害不能忍受
怀念我们用挂掉的4、5个z15n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gh3版本,比以前的5n版本,我没看出来有精度的提高,相反,以前飞机颠簸的时候,z15n非常稳,现在z15 ...

同感,真心没有感觉到精度高,飞机必须要稳,否则增稳根本跟不上,同样怀念卖掉的Z15-N

网友:
H3-2D地区从最早的进口电机换成了国产电机。 而很多铝合金CNC件也换成了注塑的了。但性能没见下降。

Z15就不知道了。

网友E:
    楼主您好,关于您提出的疑问,以及目前云台相关问题在此向大家说明一下。

1. 山寨电机的问题。此款电机为DJI定制电机。具体的细节不便透露涉及到法律问题。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个电机是完全满足云台的需求的。

   大家应该也是很乐意看到性能不降低的情况下的成本降低的。

2. 声音大的问题是修改了驱动器的驱动方式,提高电机环节的控制精度的同时噪音被放大。在目前的工况下面来说,声音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飞机的声音更大呢

3. 关于飞机颠簸或者高速情况下 ,下降快了画面不稳定的问题,我们会持续跟进用户反馈的问题,逐一改进,解决当前的问题,更好的完善系统。

    大家可以仔细对比当前拍摄出来的图像和以前的图像,画面的锐度明显提升很多,色差更亮丽,这一方面来自于GH3的高品质的摄像能

    力和Olympus镜头的品质,同时也受益于云台的控制更加稳定,更少的高频振动带来的视频锐度的降低。

4. 360旋转的问题。我们考虑到客户实际使用的场景实际上是不需要pitch轴和roll轴360度旋转的。

     同时由于在Z15中很多客户由于滑环的缺陷容易出现问题的情况。我们在新一代的设计中修改了这部分的设计,同时提高了系统的强度让控制精度提高。但是

     由于yaw轴360度旋转的重要性,我们保留了这部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您好,关于您提出的疑问,以及目前云台相关问题在此向大家说明一下。

1. 山寨电机的问题。此款电 ...

其实我猜到了DJI用哪里的电机了。。。。。。。。。。。。。。。。。。
80%用小日本的。。。。
但是啥牌子这个就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您好,关于您提出的疑问,以及目前云台相关问题在此向大家说明一下。

1. 山寨电机的问题。此款电 ...

硬件问题不是个问题,但是精度问题还待商讨........
话说你们的老Z15-N,的确是神作,大家有目共睹。不求别的,GH3和5D能达到老款的精度就OK了

网友:
看完DJI技术支持的回复,我想大家都应该明白了,呵呵!

网友:
主您好,关于您提出的疑问,以及目前云台相关问题在此向大家说明一下。

1. 山寨电机的问题。此款电机为DJI定制电机。具体的细节不便透露涉及到法律问题。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个电机是完全满足云台的需求的。

   大家应该也是很乐意看到性能不降低的情况下的成本降低的。

2. 声音大的问题是修改了驱动器的驱动方式,提高电机环节的控制精度的同时噪音被放大。在目前的工况下面来说,声音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飞机的声音更大呢。

3. 关于飞机颠簸或者高速情况下 ,下降快了画面不稳定的问题,我们会持续跟进用户反馈的问题,逐一改进,解决当前的问题,更好的完善系统。

    大家可以仔细对比当前拍摄出来的图像和以前的图像,画面的锐度明显提升很多,色差更亮丽,这一方面来自于GH3的高品质的摄像能

    力和Olympus镜头的品质,同时也受益于云台的控制更加稳定,更少的高频振动带来的视频锐度的降低。

4. 360旋转的问题。我们考虑到客户实际使用的场景实际上是不需要pitch轴和roll轴360度旋转的。

     同时由于在Z15中很多客户由于滑环的缺陷容易出现问题的情况。我们在新一代的设计中修改了这部分的设计,同时提高了系统的强度让控制精度提高。但是

     由于yaw轴360度旋转的重要性,我们保留了这部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