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各位大师,多旋翼有没有舵机

楼主(2013-12-04):
如题,如没有 ,哪个旋翼是怎么代替
舵机
的,谢谢

网友A:
除了三轴要用舵机,其他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三轴要用舵机,其他不用
谢谢,那么早给回复

网友B:
收放起落架也用舵机

楼主:
楼上说的对

网友C:
多旋翼不用舵机,它是利用各电机的转速不同来实现前后左右的

网友D:
单轴,二轴,三轴都有

网友E:
7楼正解,转向也是控制各电机的转速来的。

网友F:
电调控制。。。

网友G:
看过一个国外舵机的多轴,很帅!

网友H:
帶增穩云台的會用舵机...

网友I:
动力肯定不能用舵机哦...

网友J:
没有舵机,除了电机转,没有别的机械运动部件,所以是比较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