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如何设置6208接收机9~14通道???

楼主(2013-12-04):
想用T8FG的9~14通道控制6208接收机输出,为毛设置不了啊????打算用两个6208接收机,一个接收机接飞控占用7个通道,另一个接收机接云台控制占用4个通道。可是接收机不能设置9~14通道输出,云台俯仰插在接收机的1通道输出接口上,T8FG上还是第一通道控制,第9通道控制不了啊。

网友A:
哎,这个楼主没仔细看说明书啊。楼主上的图是说明如何用6208设置SBUS舵机。6208不能输出9-16的PWM信号的

网友:
7008可以  不过貌似是FASSTes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这个楼主没仔细看说明书啊。楼主上的图是说明如何用6208设置SBUS舵机。6208不能输出9-16的PWM信号的

仔细看了多次,就是没能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多次,就是没能理解。

就是SBUS舵机可以被设置成工作在1-16和DG1、DG2这18个通道中的一个,但是这是需要你提前设置的。6208可以给SBUS舵机设置成1-16通道中的任意一个,当要设置成1-8就接在6208相应通道上,然后让接收机进入MODE A,6208会在每个通道口上发出相应的设置指令,9-16道理一样,只不过就是切入MODE B而已。

网友:
这个就是设置不了。楼主您看的那段是用6208设置sbus舵机通道位的设定。
sbus默认是第一通道,可以设定成另外的通道(2~18)。
如果您想继续使用这个接收机可以考虑买一个sbd-1(futaba的sbus***可以接三颗舵机)但是6208无法给这个东西。
于是您又需要购买sbc-1(futaba的sbus编程器)又或者ciu-2(futaba的电脑调参,需要连接电脑)给sbd-1编写通道。

网友:
帮顶 楼下列队

网友:
顶!路过学习赞一个!!!!!!!!!!!!!!顶!路过学习赞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SBUS舵机可以被设置成工作在1-16和DG1、DG2这18个通道中的一个,但是这是需要你提前设置的。6208可以 ...

那就是t8fg就是一个8通的发射机咯,根本不可能像商家吹嘘的是14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t8fg就是一个8通的发射机咯,根本不可能像商家吹嘘的是14通的

可以的
我就用过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4825&highlight=14%CD%A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