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门。想买个图传玩玩 知道什么牌子的 四轴该用大多的图传 老鸟门给个建议吧

楼主(2013-12-04):
监视器带接收机的好 还是不带的好。你们都是用多大的图传 什么牌子的。往四轴上用1000MW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820轴距大六轴,200mw图传,感觉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20轴距大六轴,200mw图传,感觉够用了

问一下 车载7寸高清监视器 能当四轴的显示器用吗

网友:
只要能接视频输入就行。

网友B:
根据四轴的续航能力,图传500mW左右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四轴的续航能力,图传500mW左右的就行。

我的H型四轴飞行10分钟吧 最好配大多的图传。你用的什么牌子的图传。是普通的吗?

网友:
两者都可以 显示器一体机方便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H型四轴飞行10分钟吧 最好配大多的图传。你用的什么牌子的图传。是普通的吗?

不超视距飞行,500mW足矣,几百元的就凑合了.牌子较多...台湾的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