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飞控掰杆后电机转速感觉非常快

楼主(2013-12-04):
WKM 最新固件,双天5010KV390,之前装1555桨翻过(掰杆就起来了),6S5000电池

换了飞越1155测试,手动模式感觉掰杆转速就非常的高,已经在调参里面设置了怠速最低

油门通道没有反,很奇怪的问题,我有点怀疑是不是电机的KV错了

网友:
看电机匝数呗,低KV的电机匝数是比较多的,还有就是单独校准一下电调油门试试看,单个电机扳杆看转速,再翻那就是飞控的问题了

网友A:
这个情况我类似也试过 也是1555的桨叶 后来我校准电调和飞控遥控全部都来了一遍之后 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我类似也试过 也是1555的桨叶 后来我校准电调和飞控遥控全部都来了一遍之后 就没事了

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B:
有可能是飞控的怠速油门大了,调小一点试下

网友C:
用的啥电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飞控的怠速油门大了,调小一点试下

帖子里面说了,已经调到最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啥电调呢???

双天5010电机,铂金40A电调,WKM飞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校准油门行程?

是全部调整一遍,从遥控飞控还有油门行程,为了安心的飞麻烦点还是值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全部调整一遍,从遥控飞控还有油门行程,为了安心的飞麻烦点还是值得的.

不过感觉还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C:
铂金40A到现在还没听说过和WKM不匹配的情况,和XXX6倒有过不匹配的现象,上OSD数据吧,大家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铂金40A到现在还没听说过和WKM不匹配的情况,和XXX6倒有过不匹配的现象,上OSD数据吧,大家分析分析

有这种事情?我一直就是这样的搭配,两年了,很正常啊

网友D:
朋友怠速大了,调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怠速大了,调小点

能不能看完帖子再回复我,兄弟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看完帖子再回复我,兄弟

新买的电机和电调?还是老设备只是升级了固件?如果是新买的电机和电调建议校准下油门。

网友:
围观各位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买的电机和电调?还是老设备只是升级了固件?如果是新买的电机和电调建议校准下油门。

谢谢提醒,校准油门行程是常识,我应该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