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定高问题,求解

楼主(2013-12-04):
各位大哥帮帮忙,小弟小白,想请教下APM2.5的飞控,如果在稳定 的模式下,是不是在只有在油门遥杆处在中值点附近的时候才可以定高呢?谢谢

网友A:
稳定模式下,要达到定高效果需要反复调油门,操作比较敏感,飞机上下窜,你可以把油门40%-49%区间改油门曲线平滑,这样就比较顺利了。一般起飞后也可以打开定高模式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模式下,要达到定高效果需要反复调油门,操作比较敏感,飞机上下窜,你可以把油门40%-49%区间改油门曲线 ...

谢谢你!   那在定高模式下,飞控是以哪一个油门的值飞行的呢?切换到定高模式时候的值吗?还是在参数中设置的油门中间值(THR_MID)

网友A:
新手不用先去调任何值,只需要默认就可以飞了。 定高模式下,油门推高,只是表示要升高,给多少油那是apm内部计算的。40-60%区间大概就是保持定高,推过61%或者低过40%,表示要提升或者降低目前的定高高度。

网友:
我在定高时,也出现忽高忽低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不用先去调任何值,只需要默认就可以飞了。 定高模式下,油门推高,只是表示要升高,给多少油那是apm内 ...

  to四维空间 : 在定高的时候,如果我把油门摇杆往上拉(  超过了61%),飞机就开始往上飞;如果我觉得某个高度可以了,这个时候我就要把油门摇杆拉到40%-60%这个区域,就可以定高了;如果油门摇杆拉一直都超过61%的值, 飞控就会一直上升。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to四维空间 : 在定高的时候,如果我把油门摇杆往上拉(  超过了61%),飞机就开始往上飞 ...

理解完全准确。 油门回中50%就保持当前高度。就这样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完全准确。 油门回中50%就保持当前高度。就这样使用。

好的,谢谢你!!

网友:
还没有过A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