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stle ice2 120hv电调12s电和6s动力电启动效果对比视频

楼主(2013-12-04):
具体的看视频吧,这是不是有点太不可思议了,无解

这种现象我基本总结成这样:12s供电,电调无缓启动,6s供电才有缓启动,这本来是这样还是单个我的电调是这样
这电调是本论坛收的二手
大家发表一下看法吧

网友:
出富力电池QQ43786946
不知道怎么发不起站短

网友:
搞笑~同是120hv幫頂~

网友:
6s电压低,启动瞬间功率不够。所以会有缓启动的感觉。

网友(2014-02-06):
应该电调要设置的

网友:
电调确实要设的。

网友:
请问楼主电池的香蕉头在那买的,有连接吗

网友A:
缓启动指的应该是转起来以后大桨加速是慢慢来的。

电机起步的这个,看上去粗暴,确实不是太好,可以认为是缺陷,尤其对12S这么高的电压,或许是该调整下,或者按照电压自适应。但是应该还没有这样的设计。
无刷启动的时候是猜测着把电机当步进电机用的,要适应不同的电机其实挺难。针对楼主这种配置调整启动参数(电调实现的时候确实有但是未必开放给用户调整)是可以搞得比较温柔的,但是换成别的电机可能会启动不利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启动指的应该是转起来以后大桨加速是慢慢来的。

电机起步的这个,看上去粗暴,确实不是太好,可以认为 ...

哈哈,谢谢朋友这么专业的解惑,关于启动时的初速度,这电调确实不是很理想,还是怀念亚拓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