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F450,请教一下大家非主流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3-12-04):
新手入F450,
由于手头有4颗收来的小黄蜂电机就拿来用了(非主流),请教一下大家电机的问题。
1.电机2812-930kv的,请问能不能用4s的电池
2.装3s电池原厂配的是1038的桨,若用4s电池的话配多大的桨合适?
就以上问题,谢谢大家了。。。

图:

网友:
4s有点暴力 还是3s5200的吧 可以自己组装

网友:
4S可以的,用1047浆,看来要上APM2.6

楼主:
谢谢大家出主意!楼上猜对了~~~呵呵

网友A:
只要你的电调支持,这款电机一定是支持4S电池的。另外,原来用3S电池上1038桨,改4S后建议用8040桨。冬天还好,夏天电机会因负载过大而很热,甚至…………。

网友:
暴力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的电调支持,这款电机一定是支持4S电池的。另外,原来用3S电池上1038桨,改4S后建议用8040桨。冬天还 ...

恩~~~我的电调是ZTW蜘蛛精40A电调支持2-6s。
也就是说电压升上去之后,就要让电机负载降下来,否则电流太大容易烧电机电调,对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我的电调是ZTW蜘蛛精40A电调支持2-6s。
也就是说电压升上去之后,就要让电机负载降下来,否 ...

电压每提高1V,电机转速提高1000转/每分钟。加大电压后,要么换低KV电机,要么换小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每提高1V,电机转速提高1000转/每分钟。加大电压后,要么换低KV电机,要么换小桨。

还是换低kv电机好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换低kv电机好一些!

所以有的大多轴为了上大桨,竟然用三百多KV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有的大多轴为了上大桨,竟然用三百多KV的电机。

我2个星期前刚给一个客户装了6个 T-Motor 的 U8 170kv 在一个大6轴上,试飞了15分钟,不是一般的爽!本想多飞几圈,人家客户不愿意......毕竟是等了将近2个月才拿到的6个价格不菲的电机!
不过说实话,低kv真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有的大多轴为了上大桨,竟然用三百多KV的电机。

我看一般上4S的模友电机KV值一般都600多点 ,是不是KV值大于700的电机就不宜上4s了 (或者说意义不大了)?
这样的话,我还是上3S5200的电池算了,这样桨也不用换了。。。能飞个10来分钟就行了。

网友:
那要看你的起飞质量等因素了。

网友:
5楼的建议科学,4S最好换小桨。用大桨烧的危险性会加大(电机不变的情况下)。

网友:
4s5200配2216,800kv1238桨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