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OS720i DUO3 充电器的请进

楼主(2013-12-04):
最近新入720充电器 同时用两个端口给 3300毫安的6S 充电,一共冲了好几块了 每块都是冲到25.1V左右就停止了,以前用BC168充电器的时候还可以冲到25.4V呢,是不是720充电器设置问题呢 还是电池问题呢? 冲了6块了 都是25.1
  不过 这个充电器有意思 2块亚拓 3300毫安6S  2块lipbpower 的3300毫安6S 2块 巴毅的 3300毫安6S

这六块电池的每块的电压都是一样的 分别都是 25.1    (4.18  4.17  4.2  4.2  4.2  4.2  )  真准

这种情况是电池问题吗还是充电器设置问题? 求教了 谢谢

网友:
充满是25.2V  先设置一下,把电池类型 容量  然后选sync一次充2块

网友:
这个要在电脑里设置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