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高人会设置襟翼开关?赐教一下!谢谢!

楼主(2013-12-04):
是JR9的控,请问哪位高手会设置襟翼开关的,赐教一下,本人将不胜感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B:
JR不懂。用F家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JR不懂。用F家的飘过。。。。。。

还是要谢谢你哟!

网友C:
有说明书的嘛.JR DS9襟翼可以设置在5~9通道的任意通道,就看你用Y线 还是混控方式连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说明书的嘛.JR DS9襟翼可以设置在5~9通道的任意通道,就看你用Y线 还是混控方式连接了

首先谢谢你的指点!准备用Y线!

网友D:
没玩过日本货  只能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玩过日本货  只能帮顶了

谢谢!

网友E:
如果是独立的襟翼,随便接一个通道就好了,设置好控制的开关,还有舵量。如果副翼混控实现襟翼的功能,设置就相对麻烦些了,没用过JR的控,帮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独立的襟翼,随便接一个通道就好了,设置好控制的开关,还有舵量。如果副翼混控实现襟翼的功能,设置 ...

谢谢!

网友F:
我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不懂

同感!

楼主:
试了一下,不用设置,直接将舵机插入接收机上的AUX1或AUX2接口就可以了,在控上(JR控)就是左上方的AUX2控制杆控制,向下拨就可以控制襟翼的开度了!

楼主:
更正一下:直接接入接收机AUX通道后,还是有个问题,二个舵机的方向不同步,所以还得在控里设置,我现在还在摸索,摸索好了,再上心得!

楼主:
襟翼混控的设置已经搞明白了,现在控制襟翼的二个舵机可以同时收放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襟翼混控的设置已经搞明白了,现在控制襟翼的二个舵机可以同时收放了!

接AUX1后怎么弄的?用反向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AUX1后怎么弄的?用反向舵机??

不是用反向舵机,用二个舵机。第一舵机(主舵机)插入AUX1,第二个舵机(也就是副舵机)插入AUX2,然后在控里(菜单里“PROGRAM  MIX”,将”FLAP—AUX2“,如果二个舵机还不能同向,就将0--6的正负值(-100,+100)调个个,就OK了。不知你是什么控,这个只是在JR里的设置。

网友H(2014-06-08):
JR不懂。用F家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JR不懂。用F家的飘过。

网友I:
叫其他模友帮教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叫其他模友帮教下嘛

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J:
用多于的AUX1和2  混空 找个3档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多于的AUX1和2  混空 找个3档开关

谢谢指教!

网友J:
3档开关 POS0为平面 POS2为15%  POS3为30%   也可以一起混空到起落架 放起落架的同时 襟翼打开 不过角度要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3档开关 POS0为平面 POS2为15%  POS3为30%   也可以一起混空到起落架 放起落架的同时 襟翼打开 不过角度 ...

谢谢!

网友(2014-07-11):
jr 的控冒玩过

网友(2014-09-14):
引用 网友G:
接AUX1后怎么弄的?用反向舵机??

你把舵机的方向一个向里一个向外就可以了 这样就不用设置

网友(2015-02-15):
引用 楼主:
不是用反向舵机,用二个舵机。第一舵机(主舵机)插入AUX1,第二个舵机(也就是副舵机)插入AUX2,然后在 ...

lz,机翼类型选哪个?

楼主:
不用选机型的

楼主:
在你定义的这个模型号里面设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