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郁闷-H377主板烧了

楼主(2013-12-04):
休息出外放飞,还没飞就坏了,先开控然后H377上电,没见尾电机转动(自检过程),过去看看吧这时只见JJ冒烟了赶快断电,烧掉的元件应是尾电机驱动,不知是否是二极管还是功率管?元件以烧烂无法判断(图中白点处),有哪位魔友可以告知吗?为何这样容易烧呢?是啥原因呢?

网友A:
给厂家汇报一下,问问怎么回事。看看能换主板不。同飞此款机,祈求不要烧。

网友B:
是不是尾电机的线 绝缘层磨损 导致短路了?

我乱猜的

网友C:
哈哈,我跟你一模一样,我不小心让尾巴的漆包线短路了,烧掉的元件是尾电机驱动的,二极管来的,上淘宝买个零件9角,拿去电脑城让大师帮我焊好了。现在满能量复活。

网友C:
烧掉的叫 A2SHB      MOS场效应管 贴片三极管,赶紧修吧。~哈哈,不用感谢我。

网友D:
lz正好可以换v2的试试

网友E:
这个就惨了

网友F:
可能是尾mos管烧了,100级这些小鸡漆包线短路了就会烧尾mos。LZ可以联系店家,看这些售后维修是怎么样的。买这些100级小鸡最怕的就是主板上的元件坏了,没有维修。如果店家没有维修服务,你可以淘宝上找驭风科技的风老板维修,他人不错,维修价格合理。

网友G:
LZ难道动过尾杆,否则尾电机的出线怎么会短路?导致烧驱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厂家汇报一下,问问怎么回事。看看能换主板不。同飞此款机,祈求不要烧。

联系了卖家叫返厂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尾电机的线 绝缘层磨损 导致短路了?

我乱猜的

有可能是吧,但在家里飞过没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跟你一模一样,我不小心让尾巴的漆包线短路了,烧掉的元件是尾电机驱动的,二极管来的,上淘宝买个 ...

二极管的导通方向是否和上面的两个主电机的二极管一样呢?我有二极管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掉的叫 A2SHB      MOS场效应管 贴片三极管,赶紧修吧。~哈哈,不用感谢我。

烧掉的不是A2shb MOS场效应管 贴片三极管,它是两个脚的原件,在主板上可看到它是经A2shb MOS场效应管电流放大之后过去烧掉的原件,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H:
同样在飞H377,n次秒炸的飘过,同情一下,看来只能返厂修或是买个主板,看看哪个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正好可以换v2的试试

修好还可以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帮顶、拿分走人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惨了

谢谢回复!

网友J:
刚好换V2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尾mos管烧了,100级这些小鸡漆包线短路了就会烧尾mos。LZ可以联系店家,看这些售后维修是怎么样的。买 ...

烧掉的疑是二极管,不大像三极管或场效应管(因是两个脚的),卖家也联系了叫返厂修,现在要看看是二极管的话就自己换一下,因自己的烧了无法判断,想等候有玩该机的魔友看看是啥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难道动过尾杆,否则尾电机的出线怎么会短路?导致烧驱动管。

是的尾管我换过,有可能是短路了。但在外出之前我飞过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慰问了!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样在飞H377,n次秒炸的飘过,同情一下,看来只能返厂修或是买个主板,看看哪个划算

谢谢回复!这款JJ还是挺耐炸的。现在看看烧掉的是啥原件,你可以帮我看看吗?(原件上的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刚好换V2啊

穷屌丝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烧掉的不是A2shb MOS场效应管 贴片三极管,它是两个脚的原件,在主板上可看到它是经A2shb MOS场效应管电流 ...

烧掉的一定一定一定一定是A2sHB,跟主板上面两颗是一样的,位置是上面一个焊点,下面两个焊点。原因通常是尾电机短路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掉的一定一定一定一定是A2sHB,跟主板上面两颗是一样的,位置是上面一个焊点,下面两个焊点。原因通常是 ...

是的,我再仔细看了主板应该是A2shb,是三个脚的,你说的没错,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回复!

网友L:
这个尾电机的MOS管被烧 很正常。。。标记一下,以备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尾电机的MOS管被烧 很正常。。。标记一下,以备不测。。。

是啊,所以昨晚半夜我也下单买50个A2SHB以作备用,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正好可以换v2的试试

H377和V2 有什么改进?

网友:
换接收换还不如买个新机哩。

网友M:
我的主板少了一個元件,應是電容來的,有沒有大哥知道多少數值?

网友N:
买个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N:
买个主板

已买了功率管到货就自己换,不行还可返厂修。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的主板少了一個元件,應是電容來的,有沒有大哥知道多少數值?

是的,应是电容容量和旁边的差不多,自己换个500P左右的就可,试试看!

网友:
好的,謝謝回覆!

楼主:
今天到货了迫不及待的就进行更换驱动管,更换后一切正常,又可重上蓝天了!

网友O:
A2sHB究竟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O:
A2sHB究竟是什么型号?

A2sHB这个就是型号,N沟场效应管。

网友:
我的尾电机坏了,今天到了,换个电机试了,可能电机短路了,也烧了这个东西,通电后尾电机一直转,我去买几个A2SHB试试去,楼主换上好了吧?这机机耐摔,已经练成倒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