辗转来到论坛,虔诚发问,希望大神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13-12-04):
亚拓250无副翼的JJ,控是华科尔7e,陀螺仪是zyx-s2,接收是华科尔701,有两个问题困扰我。1.首先我买到一块skyspeed的12c的电池11.1v1000mah,电池将耗尽时,接收机会突然不工作,然后陀螺仪抽风失控。是否正常?
2.华科尔7e遥控杆除了油门外,都只要拨动15度左右,舵机行程就全满了,这个有办法设置吗?能否设置到摇杆拨到底,舵机行程到底?

请老鸟们不吝赐教。

网友A:
1、电池不能耗尽,截止电压最好不低于3.7v
2、使用三轴陀螺仪的无副翼机都这样,只要保持住杆量不回中,无论角度,十字盘就会运动到底,这是陀螺仪试图修正姿态的正常表现

网友B:
1:250如果用的是原装电调那建议增加BEC,原装电调BEC供电不足会导致重启这类事件有先例。
2:这个问题LS回答。

网友:
问题说得似乎不太明白

楼主:
怪不得,用cx250的好赢代工电调20A没有出现过这个事情,我还以为是电池的问题,原来是电调,感谢论坛,感谢各位热心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池不能耗尽,截止电压最好不低于3.7v
2、使用三轴陀螺仪的无副翼机都这样,只要保持住杆量不回中,无 ...

十分感谢,解决我心中的疑惑,追问一下,电调的BEC如何增加,BEC是何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50如果用的是原装电调那建议增加BEC,原装电调BEC供电不足会导致重启这类事件有先例。
2:这个问题LS回 ...

十分感谢,解决我心中的疑惑,是原装电调,追问一下,电调的BEC如何增加,BEC是何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解决我心中的疑惑,追问一下,电调的BEC如何增加,BEC是何物?

bec就是Battey Elimination Circuit,大概意思是免电池电路,是电调内置的模块,为飞机的电子设备提供适用电压的直流电。如果不更换电调想提高供电能力,就只能加装UBEC(Ultra Battery Elimination Circuit)了,只是不知道250这么小的机机还有没有地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c就是Battey Elimination Circuit,大概意思是免电池电路,是电调内置的模块,为飞机的电子设备提供适用 ...

亚拓原装的电调不含bec的吗?这不是坑人?这么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拓原装的电调不含bec的吗?这不是坑人?这么贵呢。

原装电调带BEC。你不是觉得不够用想增加吗,那就只能外置独立BEC

网友:
天籁兄很热心那,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