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来说说SK 540 这个三轴么?

楼主(2013-12-04):
有人来说说SK 540 这个三轴么
一样的芯子 不一样的外壳 价格差那么多呢?

网友A:
跟V8学了一招:阉割部分功能,花钱升级。
金属壳的是全功能的,包括定速器、感度通道切换和全部参数调节。
塑料壳的没有定速器和感度通道切换功能,但其他全部参数是可以调节的。如果想要塑料壳的具有定速器和感度通道切换功能,就需要花200元钱升级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V8学了一招:阉割部分功能,花钱升级。
金属壳的是全功能的,包括定速器、感度通道切换和全部参数调节。 ...

感谢大神 解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