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质电虾的碳素杆都是怎么固定???

楼主(2013-12-04):
自己做了木电虾,请问虾脚和船身的碳素杆都是怎么固定的?是用胶粘吗?或者还有其他方法么?我的是65CM的木虾,5MM碳素杆细不细?还是用8MM的硬塑料杆(也挺结实的) 我是做这样的电虾,只有1根杆连接船身的.

楼主:
别帮顶啊,说说是不是胶粘固定啊

网友:
5MM的最好是实心的碳杆不然高速转弯时候直接断掉。。。楼主这样固定前面还要安装个固定架啊不然。。。。

网友A:
前面那根就悬空吗
  直接用胶固定就不能换碳管了

网友A:
在虾身呵虾脚上先固定一段刚好能套进碳管的管子(铝管或碳管)再用E夹或螺丝固定连接虾身虾脚的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那根就悬空吗
  直接用胶固定就不能换碳管了

对,前面的碳素杆是悬空的2个虾脚连接的。没有和船身连接。只有后面的是联根碳素杆

网友:
套管,打孔,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那根就悬空吗
  直接用胶固定就不能换碳管了

内容图纸就是这么设计的,改了又不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虾身呵虾脚上先固定一段刚好能套进碳管的管子(铝管或碳管)再用E夹或螺丝固定连接虾身虾脚的碳管

多谢,看来碳素管是可以随时换的,我还以为是固定死的呢

网友:
前面没有碳板就是作死的节奏

楼主:
哦,前面的碳素杆应该是这样安装的,多出来个支架。

网友:
这是我的图
我用的6mm碳纤圆杆

网友:
这个图是改版的~~~原版的木虾忘记拍照了··样子差不多···虾脚要大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看来碳素管是可以随时换的,我还以为是固定死的呢

是的要不然碳管断了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容图纸就是这么设计的,改了又不好看了

前面的碳管不固定等着插水吧

网友:
黄色虾挺好看的,

网友:
楼上的··我加你Q了·

网友:
小弟,我看见了,但我没加起,你在加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虾身呵虾脚上先固定一段刚好能套进碳管的管子(铝管或碳管)再用E夹或螺丝固定连接虾身虾脚的碳管

问问哪里有E夹卖啊?给你连接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