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宫M26电路板问题(有更新)

楼主(2013-12-04):
天地飞二代的遥控,左手油门,模式3,右边的摇杆负责油门和方向,板子上的1234分别接的天地飞接收上的4321,我在按照谁明书校准声组电调前(遥控器2通道的EPA为100%),左边的摇杆推到顶开机枪,推到底开炮正常;由于好奇,我按下SET键按照说明书校对了下声组电调,然后,左边的遥控推到顶或者推到底就没反应了,我把遥控器2通道EPA设置为130%才恢复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还有油门摇杆往上推的时候,板子上的两个显示灯都是绿色,往下推的时候都是红色,是否正常,我忘记校准前的情况了。
=====================================================================================================
今天又捣鼓了下M26电路板,发现个情况,如果用电子微调的遥控器,每次按下SET键校对声组电调后,都必须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EPA行程(大概30左右)才能正常开枪、打炮、开灯和进行油门解锁,而且校对完后正反舵的反向总是和校对前相反的。

在校对过一次的基础上,按下SET键重新校对了下,需要把各个EPA行程从130%增加到150%,上诉各个功能才能正常实现,但是正反舵反向了。之后,首先把遥控器各个通道的EPA行程调到70%,然后按下SET键重新校对,上述各个功能又没法实现了,然后把EPA行程从70%调整到100%(首次校对前设置),各功能恢复正常,正反舵变为反向。

我的遥控器油门上推的时候稍微一推(大概1/3格)就加速了,下推的时候需要推一格多才能加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网友A:
2.4G的电子微调遥控器请不要按照田宫说明书的SET调校,那个是针对老FM AM遥控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的电子微调遥控器请不要按照田宫说明书的SET调校,那个是针对老FM AM遥控器的

额,可是我手贱校对完了呢,对后续的操作有啥影响吗,例如油门摇杆往上推的时候,板子上的两个显示灯都是绿色,往下推的时候都是红色,是否正常。
怎么还原到出厂状态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可是我手贱校对完了呢,对后续的操作有啥影响吗,例如油门摇杆往上推的时候,板子上的两个显示灯都是 ...

指示灯正常的,对后续应该没影响,2.4G电子微调控只要和接收机自动对码完毕,就可以关了坦克设置下遥控器就行了,反正发现什么功能不能实现就把那个通道正反的舵量调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正常的

哦,说明书上的校对过程是不是就是针对机枪和开炮操作的呢,我看田宫的操作视频,开炮和机枪都需要把微调推到顶或者推到底,我按照说明书校对完后,把遥控器EPA设置为130%才能正常开枪开炮,增加了30,貌似一个道理呢,其他通道不知道是否受影响,我想恢复到出厂状态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说明书上的校对过程是不是就是针对机枪和开炮操作的呢,我看田宫的操作视频,开炮和机枪都需要把微调 ...

田宫说明书上的校对是针对所有特殊操作的,包括开炮开机枪以及开灯和怠速解锁等操作,但是这个仅仅适用于机械微调的遥控器,你的遥控器不需要那样做,你要做的仅仅是自动对码完成后,将遥控器所有混控关闭然后把所有通道的舵量尽量调大,一般调110%到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田宫说明书上的校对是针对所有特殊操作的,包括开炮开机枪以及开灯和怠速解锁等操作,但是这个仅仅适用于 ...

哦,不知道田宫为什么设置个校对说明,看来不校对一样用吧,包括机械微调也是。

网友:
我的田宫坦克也很怪。。。。有的吃天地飞。。。有的吃福特吧

网友A:
调下曲线吧,不知道天6能否调节前进后退的曲线,我的M26一样的,若不调节后退曲线的话,跟你一样拨动幅度比较大才能开始后退,而且后退比较灵敏,这些都是可以通过遥控器调整后退曲线达到解决的目的,我的是天7,已经通过调节后退的曲线达到只要一波动杆子就会后退,而且灵敏度没那么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下曲线吧,不知道天6能否调节前进后退的曲线,我的M26一样的,若不调节后退曲线的话,跟你一样拨动幅 ...

哦,不过天六2代貌似只能调124通道,3通道没法调呢,还是我没找到呢,我说田宫坦克都推荐用天7,或者更好的控,原来功能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不过天六2代貌似只能调124通道,3通道没法调呢,还是我没找到呢,我说田宫坦克都推荐用天7,或者更好 ...

是的,天7的功能多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