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PORT尾金属双推

楼主(2013-12-04):
450sport能升级这种金属尾双推吗?有换过的说说啊!!谢谢
!高手勿喷!!

网友A:
用这个 还不如冰人的·

网友B:
没必要折腾450,好好飞就ok

网友:
不错的东西!我在用!

网友:
我也在用啊

网友:
在用,感觉不错

网友:
肯定能用

网友:
能用 但是要调好 角度

网友:
不错的东西  就是要求精度高   要调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折腾450,好好飞就ok

同意+赞成

网友C:
这个双推不能用于普通尾波箱。只能用专用的pro齿传尾波箱。冰人和7075的双推就能用于普通版的尾波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 还不如冰人的·

感觉这个比冰人的更好!全轴承精度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双推不能用于普通尾波箱。只能用专用的pro齿传尾波箱。冰人和7075的双推就能用于普通版的尾波箱。
...

感谢回复!

网友:
可以吧。感觉双推没多大区别。

网友:
没用过  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里买

淘宝啊!!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淘宝啊!!呵呵

哪个店?

网友:
什么牌子的,没找到呢

网友:
这个轴承小 ,容易坏,调不好根部会很涩,建议入冰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双推不能用于普通尾波箱。只能用专用的pro齿传尾波箱。冰人和7075的双推就能用于普通版的尾波箱。
...

可以用普通尾波!就是需要把尾轴中联槽往外错一点,这样中联可以往外装一点,就不会干涉行程了!简单!

网友:
个人感觉换了双推也体会不出来,可能是我太菜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觉这个比冰人的更好!全轴承精度应该不错!

别迷信全轴承,再说铜套也是轴承的一种,全金属结构重量不说,大炸没有合理的泄力部位,一旦变形就废掉了。还有一看照片,里面的轴承就不是好货,能达到什么精度不好说,耐用也很成问题。

网友:
这双推有4颗1.5的袖珍螺丝,还是内六角的。可得小心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个店?

淘宝搜450双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迷信全轴承,再说铜套也是轴承的一种,全金属结构重量不说,大炸没有合理的泄力部位,一旦变形就废掉了 ...

说的有道理!决定不换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