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ite不加gps效果如何?

楼主(2013-12-04):
lite 不加gps效果怎么样?要求稳就行  谢谢!

网友A:
那就是纯姿态模式啊,不定高不定点,只保持飞行姿态。然后没有失控返航,没有智能方向控制而已!!切草玩是够了,杠杠的

网友:
不懂 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纯姿态模式啊,不定高不定点,只保持飞行姿态。然后没有失控返航,没有智能方向控制而已!!切草玩是 ...

有定高、没定点儿!

网友:
姿態也很穩定阿!沒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