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学,打算入魔,是选模拟器练,还是直接选控带模拟的

楼主(2013-12-04):
    新手求学,打算入魔玩固定翼。想一起把这几天积攒的问题问明白,看了N次新手固定翼教程,还是想问问现在的市场需求,因为教程和现在间隔毕竟太久了。
1、是选模拟器练,还是直接用控练模拟呢?

2、要不要一起把接收器、控电等等一起购齐?

3、还不懂接收器和控电需要买多少能满足新手使用?

4、看了这些天,觉得论坛里对选天7和D10呼声都很高,我打算精打细算。一年内不打算换控?

5、直接上2手控也可以吧,我觉得很多二手的控都说成色9成以上,价格也不贵,可以吗?

暂时先问这些,我知道都是写太新手的问题了。还是希望老手给指点迷津

楼主:
对了。前期3个月内的投入不打算超过1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前期3个月内的投入不打算超过1000.

1、暂时没发现套装的控有哪个手感好的,建议上真控然后玩模拟
我以前的天8,现在的天9,每天玩模拟也没见把电位器玩坏了,所以,没事
2、控电,这个当然必须要同时买,不然你的电池费用会更高,经费有限情况下,买一个简易平衡充就好
3、接收机,这个取决于你有几个飞机,每个飞机要一个,新手两个足够了
4、首先,不知道你打算只飞固定翼还是以后会考虑直升机,但是只是入门1000资金的话,那好办:
论坛收一套B6或者A6充电器,前者便宜后者贵,以后长期玩的话建议后者
收一个天地飞6/7/8/9控带接收和控电就不用说了,一般出控控电都送你了,接收6通的也便宜,空固定翼6通可以了,直升机建议8通以上
加起来还不用1000块,至于收控,控拿回来调出通道监视,各开关摇杆正常即可,然后操作下手感,没有松垮之类的就无问题,说实在的,很少见到控直接坏了的

网友:
买台小四通固定翼,一套的练练手,2,3百左右,买个模拟器都一百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暂时没发现套装的控有哪个手感好的,建议上真控然后玩模拟
我以前的天8,现在的天9,每天玩模拟也没见 ...

请问我的是JRXg7控,用哪款模拟器好?给推荐一款吧,它们是用线连的还是用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暂时没发现套装的控有哪个手感好的,建议上真控然后玩模拟
我以前的天8,现在的天9,每天玩模拟也没见 ...

感谢老鸟,听人劝吃饱饭,打算长期潜水,等有出手的天7天8控带模拟和控电的抓来狂练模拟

网友:
3楼的建议真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的是JRXg7控,用哪款模拟器好?给推荐一款吧,它们是用线连的还是用狗?

没用过那个控
不过现在的模拟器直接X宝买一个多合一的就好
买就买带G系列的吧,贵10块钱左右而已
模拟器现在多合一的就是插狗的,会送一些控的转接线,JR的有的
买回来设置好就能直接飞

网友C:
1,买个模拟器。简单。新手一般对控的设置很头疼。
2,几通遥控就买几通接收,控电要买,不然的话,5号电池够你受的
3,D10,天地飞都不错。随意选择
4,控还是买新的吧,也不算多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那个控
不过现在的模拟器直接X宝买一个多合一的就好
买就买带G系列的吧,贵10块钱左右而已

非常感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买个模拟器。简单。新手一般对控的设置很头疼。
2,几通遥控就买几通接收,控电要买,不然的话,5号电池 ...

收到,潜水学习

网友:
先入再说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收到,潜水学习

我有99成新的模拟器。现在出手,想要吗??

网友:
建议你 选择控 买模拟 因为模拟一体机的手感和真的遥控器是不一样的 亲

网友:
建议模拟器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99成新的模拟器。现在出手,想要吗??

不要了,我打算从真控开始练模拟。大家都说练手感很重要

网友:
直接真控模拟吧!模拟器跟真控手感可以说完全不同!天9二路过!!!有打算长期玩的话天9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要了,我打算从真控开始练模拟。大家都说练手感很重要

模拟器练的是大脑条件反射,不是练手感用的。就算你用了将来你准备买的D10,天7天8来玩一个月模拟器,
也很有可能上手就炸。

在你不确定是否坚持或者不确定玩直升机还是固定翼的时候,买个60块的控+模拟最好了。
如果能确定一定玩下去,那就控+模拟狗。
至于接收。不是说你的遥控器有8通就要买8通接收的。一般4通够你飞一般的机型了。

网友E:
1、直接用控练模拟吧,买专用模拟器反而有点浪费, 不过最好买能调节发射功率的控,这样练模拟器的时候可以降低辐射.

2、接收器当然是要买的, 控电就用三洋的5号充电池最好,别搞锂电, 因为锂电一不小心就过放废了.你买镍氢充电池就不会,平时还可以在别的小电器上通用.

3、这个取决你有多少时间玩模型

4、天7和D10都不错,不过我个人最喜欢地平线的DX控,玩微型机比较方便.

5、2手控完全可以, 很多玩家在不断淘汰控,成色都很新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直接用控练模拟吧,买专用模拟器反而有点浪费, 不过最好买能调节发射功率的控,这样练模拟器的时候可以 ...

感谢老手指点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器练的是大脑条件反射,不是练手感用的。就算你用了将来你准备买的D10,天7天8来玩一个月模拟器,
也 ...

我也正在学习接收器方面的问题,打算先弄4通和6通玩固定翼

网友:
平民天7一起到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正在学习接收器方面的问题,打算先弄4通和6通玩固定翼

4通的不要了,6通吧,价差很小,毕竟4通太局限了,你脱离了新手后4通怎么满足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4通的不要了,6通吧,价差很小,毕竟4通太局限了,你脱离了新手后4通怎么满足你

又学习了,感谢

网友:
我打算长期潜水,摸清再说

网友:
找个高手在你身边!三最佳选择

网友:
三楼建议中肯!

另:不知楼主家电脑硬件条件如何,如果新配的电脑可以考虑G6,我家的电脑运行凤凰4可以画质全开,最佳效果显示画面仍流畅,但运行G6时基本卡住不动了,机器目前的硬件条件根本带不动G6~~~

凤凰4相对G系列界面要简单一些,类似苹果的图形化界面,易学,G系列会有很多参数调试面板,更像是Dos命令行或Windows下的指令控制方式,需要相当的耐心和深入的研究后才可能爽飞~~~

网友:
入魔新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