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舵的活动不正常?

楼主(2013-12-04):
如题...
舵机
摇臂左右
活动
的角度是差不多的,但是舵的位置就不同了。比如方向舵,推可以活动50°,拉就只能活动20°。什么原因啊?
老鸟解答,谢谢啊

网友A:
舵机的摆臂是不是已经在中间位置了?

网友A:
什么飞机啊50度?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