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XG7 遥控器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13-12-04):
   JR-XG7 遥控器的原装镍氢电池如何用B6 PRO平衡冲进行充电啊?第一次发帖,万分感谢!

网友A:
选对应电池充电就可以啦

网友:
选择mimh电池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对应电池充电就可以啦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的意思是外面的接线部分我不知道怎么安装

网友A:
直接插正负就可以了,mimh电池不用平衡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插正负就可以了,mimh电池不用平衡线的

晕啊!搞复杂了。非常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