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保焊的问题

楼主(2013-12-04):
问一下各位兄弟姐妹们  普通逆变焊机加上送丝机构可以当二保焊用么  有没有人试验过

网友:
还要加二氧化碳做保护

网友:
没有气体保护,还是普通焊接

楼主:
成品送丝机上面都有气体保护机构       有人说过好像是电源特性不一样  不知道能不能用 有么有试验过的

网友A:
有直流电焊改二保焊的配件卖的,有的焊丝就可以保护不用气体,不过贵得要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直流电焊改二保焊的配件卖的,有的焊丝就可以保护不用气体,不过贵得要命

用保护气也没关系 关键是  电源的电压特性一样么

网友:
哪个我不清楚上某宝查一下,不是我生产的,我之前还没有买NBC200气保焊机时看到的,现在焊机到了还没有租瓶和充气,还是处女

网友:
需要保护气体

网友:
术业有专攻,还是玩好你擅长的吧!改二保焊有点费劲,不是说电源特性的问题,关键是你不具备试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