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胖子】关于动力问题,避免手抛秒炸

楼主(2013-12-04):
天捷力原来建议的动力配置3648 kv1200 配9寸浆,现在建议的是3720 kv1250 配 9060浆,这两款配置差别大不大?按道理来说大kv转速高,同等油门推力应该要小吧?
但是在论坛上发现用的是:2820 kv1100 11*8或者2814 kv1100 甚至有更小的kv,

有一魔友用电机选的不对,尽然都秒炸,死胖子动力配置应该如何选取呢,真是迷茫了。。。

网友:
3KG级的鸡鸡啊,不清楚帮顶。。。

网友A:
首先天捷力官网上的所说的电机规格如3646是以电机外转子尺寸来定的,而通常所说的朗宇2820是以电机定子尺寸来定的,这个不注意的话容易引起很大的误解,这也是天捷力坑爹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天捷力官网上的所说的电机规格如3646是以电机外转子尺寸来定的,而通常所说的朗宇2820是以电机定子尺寸 ...

分别用电机外转子与电机定子尺寸定,有什么主要区别呢,能在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别用电机外转子与电机定子尺寸定,有什么主要区别呢,能在详细解释一下吗?

一般市场上都是以定子来订电机尺寸的,天捷力是用外壳尺寸呢来订电机,楼主可参考以下:
定子  =   外壳
2208=2826
2212=2830
2217=2836
2814=3536
2820=3542
3520=4250
这个我也是跟傻猫学来的,具体你可以问问傻猫。

网友:
用2820 KV1100电机的飞胖子,飘过。。。

网友B:
3548 830KV撸过~
3KG jj  2.6KG推力
手抛轻松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别用电机外转子与电机定子尺寸定,有什么主要区别呢,能在详细解释一下吗?

楼上说得差不多,两种不同的电机规格标法,直径差别大概是8mm左右,长度差别大概是20mm左右

网友C:
我是2814 KV1100配9寸桨,2/3油门起飞没有问题,1/3油门平飞

4s 5200mah电池

网友(2014-01-20):
LOK4015KV560,配1238碳浆,6S 5200电池,迅速爬升无压力,长航时,大电池压头。合适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48 830KV撸过~
3KG jj  2.6KG推力
手抛轻松

你胖子用的3548 830KV ,用的是几S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2814 KV1100配9寸桨,2/3油门起飞没有问题,1/3油门平飞

4s 5200mah电池

全重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2814 KV1100配9寸桨,2/3油门起飞没有问题,1/3油门平飞

4s 5200mah电池

A大这配置 效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