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飞地平线ncpx快没电时频繁失控丢频,求助!

楼主(2013-12-04):
如题D10刷了SUV的超级固件,用DSMX协议飞地平线nano cp x,飞机快没电时(飞行4分钟后)频繁丢频失控,表现为油门熄火,主电机停转,又马上转起来,接收板蓝灯闪烁。正常情况下应该飞到没电飞机自动降落不会丢频失控的。有碰到这种情况的模友说说解决办法。

网友:
蓝灯闪的话应该是电池没电了,我是BL,他家的控,飞到最后蓝灯闪的时候必须降了,你不降飞机就自动降了,呵呵,我觉的是电池没电了,你测测下来的电压

网友A:
楼主,经我实测,板上输入电压低于2.9伏,ncpx 主板即会保护,表现为灯灭,失控,然后马上再亮起来。灯闪的时候就是低电压警告了,差一点的电池,我买了10个雷鹏现在根本就无法正常飞行,不要说3分钟,最大油门输出马上灯灭。所以烦死了现在只买原厂电,偏偏上海第平先现在没有ncpx电池卖!

另外我发现就算没有满油门输出,电压仍在3V以上,仍然会有灯灭失控的情况。我猜测是电池内阻太大,单位时间爹塔V超过某值也会造成 ncpx 主板保护,不知道这个猜测是否准确,请黑羊兄解惑!

楼主:
楼上的,NCPX主板保护,慢慢让电机停转就好了。飞在高空中突然失控一下,不就悲剧了。难道NCPX主板设计有问题么。

楼主:
以前玩MCPX,好像不会这样的。没电主电机慢慢停转降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经我实测,板上输入电压低于2.9伏,ncpx 主板即会保护,表现为灯灭,失控,然后马上再亮起来。灯闪的 ...

慢闪是 欠压    灭一下 亮一下是掉频

网友:
有飞过自己降油门落下来,,,没你这情况

楼主:
慢闪是 欠压    灭一下 亮一下是掉频
 我这个情况是掉频,电机停转,马上又转起来,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慢闪是 欠压    灭一下 亮一下是掉频

那我的 ncpx 就是掉频,100%油门时,原厂电池不会有问题,其他电池当板上电压降到2.9伏及以下,肯定就会灭掉然后马上亮。照表面现象看来,就是电池内阻大了,无法供应足够的电流,如果不是表面看起来的这样,那么有方法可以维修吗?或者是我设置的问题?我用的是DX8,DSMX模式。尝试过多次重新对频了。

毕竟玩了这么多小机,买这个就是想玩得尽兴,没想到这么挑电池,现象是会短时间失控,而不是动力不足。

楼主:
楼上的,你这个可能是主板摔多了。摔虚焊了吧。

网友:
都知道是快没电了就失控,那你在没电之前降落不是就没事拉吗?再说了,锂电池每次飞到很低电压就是一种很错误的做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你这个可能是主板摔多了。摔虚焊了吧。

我说我没摔过就这样你信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你这个可能是主板摔多了。摔虚焊了吧。

随机带来的两块原厂电,没有任何问题,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吧

楼主:
昨天D10设为6通道用DSM2协议,发现丢频情况好转,只是在快没电落地的一瞬间偶尔丢频,表现为打了熄火,电机还在转,转个1-2秒左右停下来,然后再推油门电机不转了。说明电池彻度没电了。感觉可能是电池快没电了。信号接受弱的原因造成的丢频。在控设置后感觉应该是算解决问题了。

楼主:
随机带来的两块原厂电,没有任何问题,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吧

一直用原厂电池就好了。副厂电池比较重,质量也不比原厂好。

网友:
有我两台ncpx,天冷了好一段时间没有飞了,今天晨飞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 认为有几种可能:   1.电池坏了   2.Mos管出了问题  3.舵机电机烧了 4.尾电机坏了 5.主板虚焊 . 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我认为是天冷了,晶振出现了温漂,如果有TCXO还好,要是便宜的无源晶振就完蛋了. 如果晶振偏差过大,就有可能出现收不到信号的可能.

网友:
地平线有原装电池卖的 20一个  包装是国内包装,电池是一样的。还有 TOPGUN的 35C 200MAH 不比原厂差

楼主(2014-01-07):
寄回官方天猫店,检测了说是电池的问题,说是电池充电没有充好。上淘宝买了个B6充电器。回头重新充电再试试。

网友C:
周日北站飞行,发现一对ncpx主板出现类似的情况. 周一打电话问地平线的技术人员,说如果是主板坏了,给换上.但是要给主板的钱.64.99美金.晕死了. 原来他们根本就不会修主板. 就像当年驰远的fbl80 主板的射频芯片坏了,收了我50元(说只收材料成本),其实那个芯片也就6元.

楼主(2014-02-17):
楼上的。这种情况,不是主板故障,而是主板的设定就是这样,主板不会在电压不足时慢慢减小供电,降落。而是一直飞到电池供电不能满足主板了,现象为主板灯灭,或者推一下油门转几圈灯灭。所以解决的方法就是遥控器设定倒计时报警,4分钟自觉降落就没事了。

网友D:
我的也是这样,电池不好用了就是这样。NCPX最大的消耗是电池!外头有脚架可以装240电池的,不过买不到

楼主:
主要问题就是主板不会去判断电池有没有电,反正一直把电用到再起不能的地步,在电池供电不足的情况,就会出现转一下停一下,时有信号时无信号的情况。这个是NCPX的设计缺陷,大家知道是这么回事就行了。不用纠结了。

网友:
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