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电池怎么了

楼主(2013-12-04):
上个月买的两块电池(3S2200)在飞机上才用过一次,上周充电花了很长的时间绿灯都没亮(简易的平衡冲),用万用表量各组电压才发现其中一组都4.3V了,另外两组一个3.9V一个3.8多一点,以为平衡充坏了,在船模上跑了几分钟耗掉一部分电后借了朋友的BC6来给其中一块冲电,1.1A冲了半小时后量了一下各组电压,再次发现那一组又达到4.3V了,和上周一样,真晕啊,应该是电池的问题吗?急等高手解答(如是电池的问题我马上要联系卖家问明情况)

网友A:
明显充电器有问题。

网友:
电池不好给个PL8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充电器有问题。

BC6应该没任何问题的,是不是用BC6把电池放放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BC6应该没任何问题的,是不是用BC6把电池放放电啊

好吧,那充电器没问题就是电池有问题啦

网友:
电池问题。

网友:
电池有没问题不知道,但你的充电器或万用表肯定有问题。

网友:
那有什么简易平衡冲啊!就是简易冲电器!这样的问题很正常!我手上好几个这样的冲电器!冲出的电压也都不一样的!

网友:
电池坏了

网友:
不好说,还是换个好点的充电器吧,至少也要B6,这样才好判断一下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