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大家给飞机是怎么上色的?

楼主(2013-12-04):
由于本人以前是做静态模型的!这几年才开始做航模,但是我不喜欢航模上用的贴纸所有人的飞机只要型号一样就没什么区别。所以想问一下KT板,EPO和热缩膜。三种材料想上色用什么颜料或者漆的?特别是KT板基本上是白色的!现在用彩色胶布切割装饰的!感觉没有上色的好看!本人手上喷笔等设备齐全!希望指导!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如果用静模的上到航模上,其实本质上没有太多区别,关键是要注意航模的材质。我只给EPS和EPO上过静模漆,EPS必须用水性漆(一般没有自喷罐,你有喷笔可以解决),EPO就好办多了,自喷罐多的是,而且还便宜。当然上漆前补土或者底漆是少不了的。同时需要注意尽量少喷,重量对航模来说很重要。

没有给KT板和热缩膜上过漆,不发表意见,楼下补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静模的上到航模上,其实本质上没有太多区别,关键是要注意航模的材质。我只给EPS和EPO上过静模漆,EP ...

非常感谢!

网友B:
要看材料 EPO可以喷  EPS就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材料 EPO可以喷  EPS就不能

确实!不一样的材料不一样的做法!

网友:
调到好色料,用喷壶上色比较均匀些吧。

楼主:
谢谢格外帮忙了!包裹帮顶的!昨天找了个已经报废的EPO的飞机!给上了色!使用了油性漆,水性漆,水性溶解液,均没有出现腐蚀的迹象。后来把上过漆的地方用刀切开!发现只是表面有颜料!没有和想象的一样渗透!结果很满意!

网友C:
美术店里的丙烯酸颜料,水溶,干后耐水,可喷涂,请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美术店里的丙烯酸颜料,水溶,干后耐水,可喷涂,请试。

没有美术店  自己怎么喷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有美术店  自己怎么喷漆

用水调到适当的黏度用喷枪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水调到适当的黏度用喷枪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