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关控后的问题。

楼主(2013-12-05):
apm 2.6 3.1-rc5遇到一个问题,关控后,自动切换到飞行模式4,osd和调参软件上都准确显示。

那么是不是表示我失控后,apm会自动切换到飞行模式4呢?是设置的问题吗?

我是不是因该将飞行模式4设置为RTL呢?目前RTL在飞行模式6上。

谢谢回复!

网友:
那你就将飞行模式4设置为RTL好了,放心很可靠的,MP和OSD都显示了还担心什么。
你这个是失控后CH5的变换。还有种方法是设置失控后CH3的数值,当CH3油门低于某值时再由飞控切换到RTL。
我觉得还是直接变CH5更好。

网友:
这么热闹啊!

网友A:
你的遥控器的失控保护,在失控的时候,CH5输出的值导致那个模式被选用了。

一般来说,为了启动APM失控保护,你要设置CH3输出900.

一旦CH3输出900,CH5是什么已经无关紧要了。

CH3=900 的优先级是高的。

楼主:
谢谢解答,我会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遥控器的失控保护,在失控的时候,CH5输出的值导致那个模式被选用了。

一般来说,为了启动APM失 ...

追问:

apm执行自动飞行模式,在飞航线时,如果出现失控的情况,会怎么办?继续执行航线任务?还是立刻RTL?

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追问:

apm执行自动飞行模式,在飞航线时,如果出现失控的情况,会怎么办?继续执行航线任务?还是立 ...

你看一下设置就知道了,有三个选项:

1,禁止
2,返航
3,Auto时继续,其他模式返航。

网友B(2014-07-27):
引用 网友A:
你的遥控器的失控保护,在失控的时候,CH5输出的值导致那个模式被选用了。

一般来说,为了启动APM失 ...

请问 大侠, CH3=900 后   再次开控   应该是返航 继续 ,直到 有 CH5 被切换。。。。。 为什么我的  开控 后 返航就终止了? 没打过 CH5 开关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 大侠, CH3=900 后   再次开控   应该是返航 继续 ,直到 有 CH5 被切换。。。。。 为什么我的  开 ...

按理说,应该是油门恢复的一瞬间,同时的CH5的变化应该忽略不计的。

可能你的接收机恢复的时候,有时间差吧。

看看Log,是不是我说的现象。是不是在恢复的非常短的时间内,飞控认为CH5有了切换动作。

我的天地飞7,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应该是油门恢复的一瞬间,同时的CH5的变化应该忽略不计的。

可能你的接收机恢复的时候,有时 ...

恩,谢谢楼上,。  我找到问题了,是  OPENLRS 的  问题,我 刷过新固件 后 把   时空保护关闭了  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