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想入手个汽油机但是发现有个叫DLA的牌子的,不知道怎么!求指教!

楼主(2013-12-05):
本人想入手个汽油机但是发现有个叫DLA的牌子的,不知道怎么样!求指教!

我只知道 DLE 是国产的比较好的一款牌子,
但是不知道DLA是啥牌子啊,请各位前辈介绍一下啊!

DLE20ccRA

这个 是 DLE的40cc的

还有请大家看一下 这个 发动机怎么样 ?比起DLE的来说谁好一点?

网友:
等高人解答,路过

网友:
貌似廣告~

网友:
DLE 不纠结

网友:
DLA加工厂离我这就几站路!前几天朋友还去那拿了几个零件!

网友A:
起码:
1,名字山寨了dle和da给人的感觉都不如华盛。
2,刚出来的东西整体积累肯定不如老厂。

还有测试说冷机状态最大转速比热机还高的,不好解释。
另外航模机除了小松这种老掉牙的玩意很少有人设计成活塞阀了。

网友:
据说dle  dla同门    dle国外卖的很好   性价比非常高的航模用发动机   质量很不错 国内用在很多无人机上

dla据说技术也很不错  质量也不错  就是牌子还不如dla

网友:
这个不错哦 我也在用 20CC 很稳 从不熄火 除了感觉怠速有点偏高 没办法 高原地区 DLE是俺云南滴

网友:
额 补充 是DLE 不是DL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码:
1,名字山寨了dle和da给人的感觉都不如华盛。
2,刚出来的东西整体积累肯定不如老厂。

活塞阀?什么东西?学习下

网友A:
那红头发动机,化油器安装在气缸侧面的那个,就是活塞阀。这种方式简单可靠但是整体性能不如簧片阀。活塞阀低速性能差些,会有反喷等现象,油耗也较高。如果造小的载人飞机我还是喜欢活塞阀因为飞行中一般都中大油门工作且没有什么可以坏的东西。

现在的发动机多数都是复材簧片控制进气的,只要曲轴箱内压力比外面低就进气(但是曲轴箱里的混和气却不能向化油器方向喷出)所以进气十分顺畅,发动机在各种转速下扭力都比较大,最大马力也高。

还不明白的话就请自行补习二冲程汽油机工作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红头发动机,化油器安装在气缸侧面的那个,就是活塞阀。这种方式简单可靠但是整体性能不如簧片阀。活塞阀 ...

厉害 啊  学习了!

网友:
非同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