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求原因,谢谢大家!

楼主(2013-12-05):
70多叶定制暴力涵道
100A铂金电调
FMS阿尔法
4ST牌
电池
=====================
第三个起落 突然无动力 无控制 飞机慢速翻转后 背部着陆炸机----疑点:如是单纯动力丢失,不应该翻转。
电池:4S,其中1片0V,应该是短路了,其中1片2V左右,其他2片正常。拆开看,铜片焊接处融化。
电调:电容坏了一个,有明显鼓起,有白色液体流出后凝固。
现在就是不知道是电池原因呢 还是电调原因呢 还是涵道
电机
原因

网友A:
估计是过放了吧?
不排除某种未知的原因下导致接收机丢失遥控信号进入接收机默认的失控保护,这时候副翼是往一边偏的。。。。。。。

网友B:
你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就是电池和电调的插头接触不良造成的。
突然一下子断电了,那时候有可能你正在修舵,突然断电,一边副翼高,一边副翼低,所以飞机就翻过来了
我当时比较惨,水飞机翻扣在水里了

网友C:
舵面没反映是接收机没接收到消息,一个是接收机的问题,一个是电调插到接收机3通道的信号线断电

网友D:
信号丢失?

网友E:
失动力加抽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