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问题 大侠来指点下

楼主(2013-12-05):
最近想换一款充电器 看了很久X宝才发现有2种充电器 1种是串充一种是平衡充 现在不知道哪种好 串冲充电充电器它是靠旁路放掉电压高的电芯电量来做平衡的,如果一块电池的电芯性能不一致的它就会不停的给性能高的电芯充电-放电-充电-放电  这样来来回回的放电充电不指点对电池好吗?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论坛里有过讨论,你搜搜看.

网友:
买充电器还是按照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来买,如果是是要外场充电的,想充电速度快的那就买串充的充电器。如果你对时间没要求那就用并充充电器靠那细细的平衡线来充电。

网友:
学知识了

网友A:
直接入A9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入A9 吧。

那价钱 对我心手 不合适 一步登天 是不行的 要是感觉BC168 不好再转手卖了 再换 A9 这样还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价钱 对我心手 不合适 一步登天 是不行的 要是感觉BC168 不好再转手卖了 再换 A9 这样还好点

bc168和a9差不了多少钱

网友:
A6BC168充电器都属于 养老冲电器  外观丑难看 充电还很慢 电流开大了还担心坏而且开完也才8A  现在的电池都是5C冲电要的就是速度  所以选个20A以上的冲3S4S才够用   6A168也有他的好处就是会完回家给电池平衡下 所以建议你两个充电都配

网友:
我现在冲电都是要爽飞3个3S一起冲开30A快冲几分钟就好了 他们用PL的随时是38A充电 你说你的A6BC168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价钱 对我心手 不合适 一步登天 是不行的 要是感觉BC168 不好再转手卖了 再换 A9 这样还好点

直接入A9吧,省得后悔。我就是个例子。

网友B:
国外模友已做过测试了(有时间去rcgroups搜一下),串充平衡对电池更好,而且电流可以做到40A或者更大。以B6(低端)及icharger PL系列(高端)为代表。并充国内是A6,A9 BC168等为代表。对于国人来说,并充充差电芯(价格低的B品电芯组装),效果要好于B6。但对于高精度算法的PL/icharger系列,平衡速度并没有优势。另外,并充通过平衡口充电,最大电流估计也就5A,也很烫了。。。具体你选择什么,要根据你的钞票,你的要求,还有你的电池,综合考虑就好。。。。另,国外是基本不用并充方式来平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国外模友已做过测试了(有时间去rcgroups搜一下),串充平衡对电池更好,而且电流可以做到40A或者更大。 ...

Icharger 的容易烧,还是考虑别的好了。吹的好不是真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Icharger 的容易烧,还是考虑别的好了。吹的好不是真的好。

果然不出所料!只要谈论充电器你就会出来黑一下!你真是你们行业的楷模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charger 的容易烧,还是考虑别的好了。吹的好不是真的好。

也不能一棒打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能一棒打死啊

人家是职业黑!他当然要一棒子打死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charger 的容易烧,还是考虑别的好了。吹的好不是真的好。

Icharger充电器很不错用了才知道我们 这边几个朋友都在用没一个出问题充电速度快平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Icharger充电器很不错用了才知道我们 这边几个朋友都在用没一个出问题充电速度快平衡好

这位兄弟别回帖了,要不然LS的职业水军会把你认定为托,连你一起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Icharger充电器很不错用了才知道我们 这边几个朋友都在用没一个出问题充电速度快平衡好

那可能真的是我运气太差了,买了306B 10天就烧。
我之前也是搜了下论坛帖子才买的,早知道摊上这事,倒贴钱也不要买它自找烦恼。目前和厂家,淘宝,商家扯皮半个月了。希望不要扯到过年。严重浪费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