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节锂电低于3.7V是不是过放?新手问题

楼主(2013-12-05):
rt

网友:
      应该没有吧,普通锂电池放电都到3.0甚至2.7 ,动力电池应该不至于要这么高吧

网友:
静置电压大于3.3一般没什么问题

网友:
只要不低于3.3V就不会过放

网友:
低到3.4左右都没什么动力了

网友:
不会的,放心

网友:
飞的时候低于3.3V算过放

网友:
锂电池的最低电压是2.8V,低于这个电压会对电池造成永久性损伤,电调的低压保护也是最低设到2.8V。

网友:
没事 最低是2.8!!!

网友A:
那个   你设置低压报警设置到3.6V         报警后电池休息一会就恢复到了3.8V了          。尽量不要低于3V    也没动力了 对电池也不好。

网友:
说得对,学习了!

网友:
低了3.7v,容易怀孕,减少电池使用寿命。

网友:
看带载电压最低能降到多少了,飞完以后静置了电压会回升的。大电流放电的时候截止电压不应该低于3.3V,小电流放电偶尔低于3.0V都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   你设置低压报警设置到3.6V         报警后电池休息一会就恢复到了3.8V了          。尽量不要低于3V ...

学习

网友:
一般不低于3.3就没事,不过为了电池的性能,最好飞完保持在3.7以上,保存电压3.85左右

网友:
只是低于建议电压而已,没到过放那种地步。建议装个BB响,设置在3.6v,叫响之后停飞并且停止响,估计在3.7~3.8v之间,比较合理,如果一直长响,估计就在3.6~3.7v之间了。

网友:
3.3kaopo靠谱

网友B:
参见老贴:
[船王分享] 报警电压设为3.7V很爽……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8999

网友:
我的四轴再3.3V炸机,动力不足,还是注意点吧!

网友C:
学习了,少走好多弯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