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弄到一玻璃钢mono1壳,舱盖贴合度不理想,有什么办法整?

楼主(2013-12-05):
我想先用胶带固定出理想的形状,然后吹风机加热。这样可行吗?
会有效果吗,会不会反弹?

前期试过用胶带固定,放置两天后形状满意,不到一天又恢复到原来

网友:
没图   不知所云

网友:
发个图片让大伙给出个主意

网友:
没有图不知道你具体情况啊

网友:
楼上说得对呀!

网友:
意思就是船舱盖和船身贴合度不是很好

网友:
可以,是會反彈的。

變形情況在天冷時會加重,天熱就會復原,反複出現三年左右,就會於正常形狀停止。

网友:
舱盖不贴合,只能说船壳的制作工艺不行,都变形了想在整好很难

网友:
得打螺钉了,呵呵

网友:
不用折腾了,我知道你说的问题,,没有理解错的话,是盖子变形,往光滑面翘。你这个问题无解,看能不能换个新的。盖子要像这样,自然状态下要能正常吻合,如图。翘盖子你还要特别注意了,因为盖子变形,贴好的防水胶布容易又被盖***性所顶起,致使跑船时盖子脱离。后果不说你也该知道了,,龙王来没收,,,,

网友:
啥论坛啊这也敏感词啊  上面回复:盖子  & 弹性顶起,,,不巧连成zidan 一词竟然被保护了

网友:
慢慢折腾、一定会有办法的

网友:
其实有许多船都有这现象,只是轻重与否而已!

网友(2014-02-02):
两边各加装一个强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经过长期观察发现,介玩意跟温度有很大关系。
原来盖不严实温度0度左右,
后来年初一左右温度高,10~20温度,给了个惊喜,好了,盖的很严实,
然后又过了几天,寒流来袭,我x,又盖不严了

网友:
盖子上翘 翘的那一片 打磨 打磨的足够薄 然后里面刷环氧玻璃布  舱口涂点腊  然后把盖子 盖上 胶带贴上 等胶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