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疆Z15云台怎么了?

楼主(2013-12-05):
我的Z15G云台前段时间好好的,前天用的时候俯仰、方向、水平遥控都有效,但就是相机画面闪烁,时有时无,而IOSD数据在显示器上不受影响。有的时候云台转到某个角度画面又好了,但再转画面又没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望前辈们和大疆技术给会诊一下!谢谢啦!!!第一次升空时,云台突然在天上瘫痪,下来重启又好了,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好,请先将相机的鱼眼功能关闭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先将相机的鱼眼功能关闭试一下。

预测会删除或编辑。。。。。。。

网友:
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B:
感觉滑环故障了

网友C:
HDMI线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HDMI线接触不良

可是我换了一根新线,还这样。而且云台旋转的时候用胶带特意固定一下,碰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先将相机的鱼眼功能关闭试一下。

谢谢回复!我用的是GH2,里面有这个鱼眼功能?从来没用过,都是用普通的18毫米镜头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滑环故障了

可千万别啊,没磕没碰的,不过有一个月没飞就这样了。

楼主:
在工地飞过一次,难道滑环脏了?????不过那是四个月以前的事了!

网友:
眼控感应关闭试试

网友:
基本同意滑环故障。

网友D:
之前还是好的,就证明没问题;问题是可能上一次飞了后灰尘太多,而且一个多月没用了,滑环灰尘多导致接触不良,,,铁放久了也会生锈的,要注意清洁保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用的是GH2,里面有这个鱼眼功能?从来没用过,都是用普通的18毫米镜头拍啊。

不是你理解的那个鱼眼....

是相机你所用眼看的那个小镜头,它那边不是有感应器嘛,把那个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理解的那个鱼眼....

是相机你所用眼看的那个小镜头,它那边不是有感应器嘛,把那个关了

哦!你说这个啊,我关了!我的现象不是那种一开一灭的那种,是云台转到某一段时画面乱跳、时有时无,就好像受到干扰了一样,有时候大约站一圈的4分之一周,有时画面没了,但IOSD数据还在,HDMI线换新的,固定、不要碰到摇臂,这些都做了啊。       对了,这次用的时候还偶尔云台瘫痪,不多就一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还是好的,就证明没问题;问题是可能上一次飞了后灰尘太多,而且一个多月没用了,滑环灰尘多导致接触不 ...

怎么保养啊?上次回来还用皮吹子吹过,滑环可以打开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你说这个啊,我关了!我的现象不是那种一开一灭的那种,是云台转到某一段时画面乱跳、时有时无,就好 ...

正常情况下导致你这种现象的,1. HDMI高清线的接触不良。(此可能性楼主可以自己试出)
2.滑环的问题。(此问题需要楼主将云台发回检修。)
3.鱼眼功能。(此现象已排除)

楼主你就先测试一下是否是由于HDMI线的接触不良导致,如果不是,就需要你返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导致你这种现象的,1. HDMI高清线的接触不良。(此可能性楼主可以自己试出)
2.滑环的问题。( ...

好吧!我最怕的就是滑环的问题,看来躲不过了。非常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