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僵技术,Z15云台的问题

楼主(2013-12-05):
S800EVO,Z15N云台,A2飞控,全新组装后,上电,云台三轴同时旋转后镜头朝前停止,随后旋转到镜头朝北(无论机头朝向哪里),稳定。切遥控复位,云台恢复到镜头与机头方向一致。请问大疆技术,这是云台的问题还是主控IMU的问题?我的云台似乎有指南针的功能

网友A:
没有问题,云台过自检后稳定下来的位置不一定朝向机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云台过自检后稳定下来的位置不一定朝向机头的

谢谢楼上但是云台说明书上说,自检后相机应指向机头前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但是云台说明书上说,自检后相机应指向机头前方

朝机头的话呀切FPV模式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你好楼主,确保是 跟头模式后, 校准一下飞控指南针,然后重新接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楼主,确保是 跟头模式后, 校准一下飞控指南针,然后重新接电

在自由模式下上电,云台自检后相机不会停在机头方向?
把云台换到另外一台A2悄控上,变成了指南
另外,指南针校正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自由模式下上电,云台自检后相机不会停在机头方向?
把云台换到另外一台A2悄控上,变成了指南
另外, ...

是的,自由模式上电不会与机头方向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自由模式上电不会与机头方向一致。

谢谢,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