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7016铣床加装数显

楼主(2013-12-05):
小铣的底子还算是不错的,不过没有打定位孔比较的麻烦,所以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加装数显,花了五个小时,总算搞的差不多了,后面就是再加装一个防尘板就可以用了
不多说,上图分享快乐

网友:
显示咋装侧面;了

楼主:
显示是个磁力的,先吸在这里,今晚还要安装安装好,事没搞完呢

网友:
这种容栅尺好像运动快了会丢栅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我手里有一把数显卡尺,反复***的推拉,就会有2.54 或者5.08毫米的误差出现,

楼主:
楼上的牛B,我这个是滑台,想快也快不起来

网友:
我是想向大家请教一下上述问题是这种容栅尺的缺陷还是我买的尺太山寨了的原因。因为在雕刻机等场合还是需要高速运动的,如果尺子是可靠的话就可以取代光栅尺了,虽然精度上比光栅低一些,但还是够用了

楼主:
光栅尺个头有点大,价格太高了,我1200元改造的车床,铣床上装的这二个小,才300元,差四倍了,不过雕是不是可以不用尺了?

楼主:
胶上了

还有一个想不好如何干了,就只能先这样了,等胶干掉

网友:
楼主的容栅哪里买的短 一个地址我。。我也想要二个来装在我的钻床上用。上次找到一个太贵了。没拍

楼主:
淘宝呀,我买来是小的120,大的180,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0.0.0.0.ZLg8nQ&id=18080328084

你多查查看,应当还有更便宜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0.0.0.0.RoF7uD&id=10074874918

这个是我车床上用的光栅尺,这个比容栅尺要贵,而且安装比较麻烦的,但是我用下来认为还是不错的,

你多查查看,光栅尺对安装精度要求比较高的,但是防水,防尘的性能要好,精度也高。

网友:
楼主用啥胶能把金属粘上

楼主:
中性硅铜胶

网友:
搞个无线传输数据的就更爽了~~

网友(2015-01-07):
西湖ZXJ7016也不过如此,老以为立柱是实心的,估计说明书上有误净重190KG看来也就最多150KG。

网友:
看了楼主以前的帖子经鉴定您的西湖要么是高仿假货,要么机头是另配的,西湖铭牌上字是横着写的那几个数字,是zXJ7016而不是zx7016,还有机头铭牌上是550W不应是750W(个人意见及供参考)

网友:
改成数控比这个靠谱。

网友(2019-03-02):
看着心痒手痒,再看我那破床,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