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给陀螺仪加个飞控用的减震架 不知道效果如何 用过的 知道的模友们来说说

楼主(2013-12-05):
,打算弄个这样的给陀螺仪减震,这架子净重10g,配上下面的铅块35g,我想拿来给陀螺仪减震 不知可以么?(这个架子是为飞控设计的)

版主明鉴,真心求教! 非广告贴(我不是商家,没必要发广告)

网友A:
给一切的飞控加减震座都要十分注意,这对吸震材料的材质硬度,布局方式,有效减震频率等是有要求的,不是随便加几个减震球就好的了,不然的话一旦引起自激振荡就更加没救了

网友:
沙发说的有道理!

网友:
会放大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一切的飞控加减震座都要十分注意,这对吸震材料的材质硬度,布局方式,有效减震频率等是有要求的,不是随 ...

可惜貌似找不到直升机专用的减震架

网友:
用3mm粘胶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惜貌似找不到直升机专用的减震架

不是所有飞机都要加减震的,正确做法是应该是先从飞机自身结构,诸如减小零件虚位等方面考虑减小振动,这样飞控不用加减震都行了,飞机没调好给飞控加再多减震都是徒劳的

网友B:
猛点击
减震垫
如果有需要,我可以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猛点击
减震垫
如果有需要,我可以提供。

我比较关心用在450上的效果~~ 你这个架子  50g+  太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比较关心用在450上的效果~~ 你这个架子  50g+  太重了

您看到沙发的留言吗?这些重量会直接关系到减震效果。

网友:
你这样 反而晃动更大把

网友:
就用陀螺仪自带的减震贴就ok 你用这个反而会适得其反

网友:
不错啊,值得学习!不错啊,值得学习!

网友:
很有创意啊。。。

网友:
同求,我有APS。。。想用汽油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