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坦克自带电路板配合动力电调,请大神指导

楼主(2013-12-05):
我现在又恒龙2.4G豹2坦克一台,由于恒龙自带电路针对坦克动力只能承受小电流输出,现在想坦克动力单独用两个16V有刷电调,其余炮塔运动部分使用原电路,操作时使用两台遥控器,一个控制下部的行走,一部控制坦克上体的运动。但是16V电调无法做出开炮后车体的自动后座动作。想问下大神们,有什么好的接线方法,可以在使用单独电调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开炮后座的动作。

网友:
恒龙那个开炮后座着实太失真,还不如去掉

楼主:
地王大神这回复。。。。。。如果实在不行,也确实是只有不要后座,那就只有换掉恒龙电路板,再加电调一个遥控器操作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地王大神这回复。。。。。。如果实在不行,也确实是只有不要后座,那就只有换掉恒龙电路板,再加电调一个遥 ...

怎么不买第三方的集成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买第三方的集成电调?

第三方集成电调好像一般不能上4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买第三方的集成电调?

有什么好推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三方集成电调好像一般不能上4S吧

......难道你要玩高速履带车?第三方集成电调普遍都是2S,目前貌似出了个3S的,坦克玩的不是速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要玩高速履带车?第三方集成电调普遍都是2S,目前貌似出了个3S的,坦克玩的不是速度哦

坦克不是速度,这个我知道,不过我之前我有一个英国站的虎1坦克,就是受够了低电压的苦,完全爬不动。所以这次改装我要尽力把动力做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坦克不是速度,这个我知道,不过我之前我有一个英国站的虎1坦克,就是受够了低电压的苦,完全爬不动。所以 ...

正确的方式不是加大动力,坦克最大3S足够了,你看大家的坦克不都是2S,照样扭力充足,主要是要加大减速比,二战坦克没有个1:60以上的减速比低速扭力不行,还有你也要配合好的集成电调和遥控器,当然还有一个适合的电机,恒龙那电调不可能很精细操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方式不是加大动力,坦克最大3S足够了,你看大家的坦克不都是2S,照样扭力充足,主要是要加大减速比 ...

这倒也是,等飞燕的波箱到货后,试着先上2S看看,要是扭力足够,不上4S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