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一体式显示器 出门飞好方便

楼主(2013-12-05):
就算我是炫耀帖吧  哈哈哈

内置电池  双冗余接收   哈哈出门又可以少带好几样东西了~

附上我原来自己改装的一体显示器,本来当初想买一体的,不过看到的都是拨码的调频的,觉得麻烦
就自己改了数字接收机,有模友要改装时候记得吧   数字接收机上的7805那个三端稳压拆掉
这个线性稳压不仅耗电而且热量大,拆掉后从显示器驱动板的右上方有一个八角的 芯片 用万用表测量下
有一段是3.3v输出 一端是5v输出  5v和地从驱动板上引导图传接收上就好  这样省电了 又减少了发热量。
出门用这个显示器带一块3s电池就够用了,本来想把电池该进去 不过手头没有那么刚好的电芯就木有改了

来一张两个显示器对比照

效果肯定是有差了 一个那么贵 一个那么便宜
不过一分钱一分货  方便了很多~
再晒晒 入门时候的设备

那个屏幕应该是4.3吧 可以录像的 不过最大只能1g还是多大的的卡好像,
下面的usb采集卡自己改装的3.5mm的音频接头可以直接插入那个 屏幕加录像机的~只要用一个1s电池加一个升压到5v的插在usb采集卡上就可以。
usb采集卡上 两个接收模块  一个5.8g  一个2.4g 一个切换开关 切换着使用5.8g还是2.4g的接收   usb采集卡直接接到电脑上 也可以用~~一物多用
这还是入魔之初做的~

楼主:
可惜没有内置 dvr  有内置dvr就好了    新显示器  有个好处就是  可以自动收台

网友A:
我自己做了个一体的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做了个一体的显示器

自己做的没有自动收台  不过自己做的  要是买一个 高亮度的 +双冗余接收机也不便宜~

网友B:
请问显示器怎么又两个插口,可以插两根天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显示器怎么又两个插口,可以插两根天线吗?

双冗余天线  可以 一个 四叶草接收  一个 平板天线  可以两个调不同频段 也可以两个调一样频段 自动选择一个信号好的接收显示

网友C:
好东西都是钱换来的......
顶楼主一个!

网友D:
便宜的显示器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便宜的显示器出不??

旧显示器么?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都是钱换来的......
顶楼主一个!

慢慢换出来的  最早 还是用2.5的屏幕加 2.4g接收模块的~

网友:
价格多少·~~~~~~有地址更好

网友E:
这台是可以录放的,是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慢慢换出来的  最早 还是用2.5的屏幕加 2.4g接收模块的~

感觉真应该一次性搞一个带DV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台是可以录放的,是吧?

不能录放   有录放的 都没有双冗余 接收机  没有双冗余接收机 也没有自动收台的功能

网友:
lz, 双冗余天线的一体显示器,求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真应该一次性搞一个带DVR的......

看了 有dvr的都没有双接收的~只能自己改了  有dvr的也没有自动收台的 都是要手动拨码的~

网友F:
这货有1.2G的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旧显示器么?出~

多少米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货有1.2G的就好了。。。

2.4g的 好像都木有  不过不懂能不能改装

网友G:
lz空中会黑屏不?我用的是另一款冗余一体屏,空中无信号时有短暂的黑屏。另外提醒下,你那是3叶,发射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米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1994  说明都在这里了 要的直接拍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空中会黑屏不?我用的是另一款冗余一体屏,空中无信号时有短暂的黑屏。另外提醒下,你那是3叶,发射用的
...

雪花屏  不会黑屏 不管信号怎么样  都不会黑屏    天线是装错了  卖家  发的时候  收发天线 接口发反了  后来才意识过来
不错 这都被你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东西,顶一个

要是有DVR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错值得顶下

可惜没有DVR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8650 我的是这样的、

看到过了 感觉线太多,可以再整合 整合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到过了 感觉线太多,可以再整合 整合下~~

呵呵、我的基本上是整合了的、要不更多线

楼主:
引用 楼主:
呵呵、我的基本上是整合了的、要不更多线

刚刚一楼我补充了 我入门时候做的 那个
我是图传上 直接引一根线  接到那个MP4上  直接插上去就好 不用那么多线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惜没有内置 dvr  有内置dvr就好了    新显示器  有个好处就是  可以自动收台

不错、比我的强多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错、比我的强多了

我有洁癖 看见 线多就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东西啊,

~嘿嘿~~

网友J:
引用 楼主:
~嘿嘿~~

才1百多元?带发射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才1百多元?带发射机不...

有说过才100多么??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有说过才100多么??

这个双冗余一体机,店家送的是一根四叶草,一个平板?原配是两根棒子天线吧?

感觉不错,整体感挺强,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说过才100多么??

18楼的链接上的价格,不是你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双冗余一体机,店家送的是一根四叶草,一个平板?原配是两根棒子天线吧?

感觉不错,整体感挺强, ...

是双冗余的,原配就是全向天线,四叶草,平板是自己原来的,整体不错,就是功能上少了个dvr~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多的那个是天线,卖家放在一起了

是吗,我说的 太便宜了呀

网友L(2014-02-11):
引用 楼主:
两个显示器 一个是自己改的 一个是买的     话说这个东西外壳都是公模  肯定不会差很多

你买来多少钱  我的意思是说不如自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买来多少钱  我的意思是说不如自己改

900多   自己买的 买不到 真正的高亮屏  自己买的  说有300cd/m的 其实都没有  450以上基本买不到  自己买的  很难整合接收机 电池 都进去
能整合  单个接收机和电池就不错了
整合不了双冗余接收机
双冗余接收机 +  450cd的屏加7.2v的电池 这里成本就700~800了  自己装的肯定没有自动搜台功能  最多是 按键按的选台
自己装的 电压显示肯定只能另外接 不能显示在屏幕里
自己装的 充电肯定要单独接平衡线出来
这个  显示屏里显示电池电量
充电直接接12v冲 充电时候红灯 冲满时候 蓝灯
自己做根本比不上。我买之前 全部都算过了  自己做不仅做不到这样  做不到这么好看   还做不到这个价格

网友:
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M:
有米就是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米就是好啊…

省钱是浪费的开始

网友N:
楼主好事作到底哦,给个链接吧,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好事作到底哦,给个链接吧,谢了

发过  被版主删了  淘宝搜  7寸 一体显示器 高亮450cd 航拍FPV液晶屏 内置电池 双接收 雪花

网友O:
数字接收机上的7805输出的电流很纯净,能提高接收机灵敏度的

网友P:
是Boscam的吗,我也订了一个,还没到

网友Q:
为啥买这款我也新买了一个 你这款好像没有A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O:
数字接收机上的7805输出的电流很纯净,能提高接收机灵敏度的

纯净用处不到 要是发射 纯净还好   接受 作用不大  线性稳压 发热量大 又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P:
是Boscam的吗,我也订了一个,还没到

是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为啥买这款我也新买了一个 你这款好像没有AV输出

有啊   难道你买的不一样  我是 RF A输出  RF B输出   冗余输出    AV输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啊   难道你买的不一样  我是 RF A输出  RF B输出   冗余输出    AV输入

网友:
我买的叫D702双路接收TB上标价980但是我是你那个屏的钱买的

楼主:
不一样的  你这种便宜   你那种是拨码的 调频点    我的 是按键 数码调的  我可以自动收台的 你的那个 不行~

网友R:
和楼主的一样,但是200多米开始有雪花,也改了蘑菇加小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R:
和楼主的一样,但是200多米开始有雪花,也改了蘑菇加小平板

你是用什么天线?

网友P:
xu26118发表于2014-03-02 13:04:21

直接 12v接上去就可以   一体机里有 电路
什么12v,是专门的插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什么12v,是专门的插头吗

左边有一个  写着 DC 12v的充电口 啊

网友P:
xu26118发表于2014-03-02 13:13:54

左边有一个  写着 DC 12v的充电口 啊
我看到了,但是怎么用电池充电器提供12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看到了,但是怎么用电池充电器提供12v呢

充电器的电源是 12v的吧

网友:
不错,改天我也败一个

网友S:
你那个usb视频收集卡怎么改装接到显示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你那个usb视频收集卡怎么改装接到显示频的?

那是配一个 小屏幕用的 那个小屏幕 3.5mm音频头那种头输入的   还可以接 usb连接电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配一个 小屏幕用的 那个小屏幕 3.5mm音频头那种头输入的   还可以接 usb连接电脑的

tb个网址

楼主:
要什么的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什么的地址?

那个视屏收集器

楼主:
usb采集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