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HSP94185无刷的请进

楼主(2013-12-05):
能装到HSP94185上的电机座上么?

网友:
可以的吧,我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A:
呃,看错了,我的是94186,不过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看错了,我的是94186,不过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感谢回帖,那电机齿匹配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帖,那电机齿匹配么?

电机齿肯定和有刷是不一样的,必须换小齿比的,而且大齿得换钢齿,不然后果你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齿肯定和有刷是不一样的,必须换小齿比的,而且大齿得换钢齿,不然后果你知道

我要是不换的话,有刷的齿轮能放到无刷的轴上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是不换的话,有刷的齿轮能放到无刷的轴上吗?

这个?我就不确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就不确定了

那钢齿哪有卖的?   差速伞齿用换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钢齿哪有卖的?   差速伞齿用换么?

钢大齿TB上有,但卖的不多,你得好好逛一逛

差速那一套都不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大齿TB上有,但卖的不多,你得好好逛一逛

差速那一套都不用改

那您用什么螺丝安装无刷电机的?用原装的有刷电机的螺丝行吗?如果有图片,请发上来一个,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您用什么螺丝安装无刷电机的?用原装的有刷电机的螺丝行吗?如果有图片,请发上来一个,谢谢。

我那车已经封存很久不想去动它了。另外话说你无刷电机没有附带螺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车已经封存很久不想去动它了。另外话说你无刷电机没有附带螺丝吗

没有附带螺丝啊!

网友(2014-04-05):
我的原装无刷一般般准备换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