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舵机

楼主(2013-12-05):
在不换控和接收的情况下,精灵想加个
舵机
,不知怎样下手,想通过
云台
的F2接口不知行不?或者还有别的方法。请各位好同学指导!谢谢

网友A:
静观回帖~~

网友B:
可以啊,不过要受感度影响。

网友C:
貌似云台F2输出可以连接舵机,但是需要在云台的感度中设置一下,把感度调到最低,不然会像楼上说的那样,受感度影响。

网友D:
不好意思,弱弱的问一下什么是舵机?

网友E:
是想要控制非dji云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