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飞塞斯纳都用多大的桨?多少银子的?

楼主(2013-12-05):
  本人飞塞斯纳(或者各种螺旋桨前拉机),喜欢听那细腻的声音,可是偏偏经常是电动飞出油机的声音。请教给位飞小赛(MD)时一般用多大桨,用多少价位的,或者什么牌子的?

网友:
蓝宇的牌子不错 需要可以PM我

楼主:
这个?自己再顶顶

网友:
飞出油机的声音?那多好听了!

网友:
飞过用 普通9050红桨  2216 1250KV电机  远处听到的是电机声。。。

网友A:
可以在桨上贴可增音片,据说可以,也可以装个电子发生器,模拟油机声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桨上贴可增音片,据说可以,也可以装个电子发生器,模拟油机声音的。

还有这东西,求科普

网友:
我用md原配,根据能量守恒原则,不暴力但省电

网友B:
估计是因为你的浆不平衡或者浆装反了!
2212  KV1400 的电机配80浆  或者  2216  KV1250 的电机配90浆。

HY的黑浆声音比较大,仿APC浆的声音较小。

我现在也在飞MD的赛斯纳,这是我自己的一点小小的见解。

网友:
想飞出油鸡的声音,电机KV得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因为你的浆不平衡或者浆装反了!
2212  KV1400 的电机配80浆  或者  2216  KV1250 的电机配90浆。
...

感谢朋友的回复,我想问问怎么判断桨装的反正?还有,我是追求飞起来声音小!

网友:
油机的声音。弄不出来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朋友的回复,我想问问怎么判断桨装的反正?还有,我是追求飞起来声音小!

我知道你追求的是声音小,好多人回复的时候都没有看清楚标题。

曾经我也因为声音过大而苦恼过。每只浆都配的有垫圈,安装垫圈的那一面是反面(靠近电机)。然后你还可以给自己做一下浆平衡,哪边重就用砂纸打磨浆的正面,直到平衡为止。如此也能有效降低噪音,我只用过HY的黑浆和仿APC,其中仿APC的噪音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你追求的是声音小,好多人回复的时候都没有看清楚标题。

曾经我也因为声音过大而苦恼过。每只浆 ...

谢谢朋友的指点,我回去试试看

楼主:
安装垫圈的那一面是反面(靠近电机)。这句最直观好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因为你的浆不平衡或者浆装反了!
2212  KV1400 的电机配80浆  或者  2216  KV1250 的电机配90浆。
...

原配皓叶的静平衡就不好桨叶一边重,仿apc的动静平衡好吗?或者请推荐其他牌子。我现在用朗宇1400  皓叶806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你追求的是声音小,好多人回复的时候都没有看清楚标题。

曾经我也因为声音过大而苦恼过。每只浆 ...

朗宇的电机轴粗,皓叶桨配桨圈插不上电机轴,也得扩大吗?我买了10几只8060皓叶桨静平衡都是一边桨叶重

网友C:
感谢13楼的朋友,已经按照您的方法做了桨平衡,加了扩口后的桨圈,效果很好。谢谢

网友D:
把桨尖剪出两个小豁口,能飞出涡喷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13楼的朋友,已经按照您的方法做了桨平衡,加了扩口后的桨圈,效果很好。谢谢

仿APC浆,我推荐乾丰这个品牌。能帮到你是我的荣幸

楼主:
一个帖子,声大声小的方法都上来了,值了!

楼主:
问题又来了,刚去TB上搜,出来个正反桨。请问啥意思,飞小赛用正桨还是反桨?

网友:
声音大,浆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md的吧

对啊

网友:

我用仿apc的、声音也挺大!!

网友(2014-12-20):
引用 网友D:
把桨尖剪出两个小豁口,能飞出涡喷的声音

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