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参数大全[已翻译完]

楼主(2013-12-05):
有没有中文的说明?100%真心求,新手老手通用!
APM参数

APM参数

-----------------------------------分割线----------------------------------------20131206 18:00完成了,
APM2.9版本固件 的参数。在翻译过程中也学到一些知识,算是大致了解这个APM固件的功能。发现大部分用到的参数都有设置界面,只有少数几个参数必需在这里才找得到,比如怠速,升高15米返航等。2.9版本比3.0版本以上少了某些参数吧,比如armed_check就没有。有些参数翻译出来不知道用处,专业的术语要玩过才知道呀。
回头看看发现有些翻译的太生硬,应该要修订几次才行。如果这个版本反响不错,就增加3.0版本的翻译。

我竟然不能上传文件。只能放网盘了。地址:http://pan.baidu.com/s/13Uukq

楼主:
如果没人有的话,我只有自己翻译了,250项这么多,头发都要变白。到时我就挂淘宝上,一毛钱一份。顺便刷信用。

我想知道怎么样才有日志看得到?怎么样关闭日志?

网友:
支持  速度    搞  我出1毛  帮顶

网友:
我也出1毛。

网友:
至少5毛啊

网友:
我也出一毛。。

网友A:
来一块钱的 zdlyba@163.com

网友:
我出1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一块钱的

多谢大家帮顶。每个ID只拍一个。

网友:
速度翻译出来啦,大家都憋着劲呢

网友:
技术分享要顶的

网友B:
6毛一份,发6个一毛的链接,楼主可以赚好多信用

楼主:
一个半小时才翻译了47条。是不是要挑重点来翻译呀?

楼主:
或者有谁也分一点去翻译,常用的。

网友:
come o beibei  我也要
给发邮箱吗
57185490@qq.com

网友:
转发PID 对性能的作用Acro以外的所有模式使用稳定功能。它本来是对称的,但我们分开了俯仰和横滚,这样你就可以在一个轴上微调直升机的负荷。这可能是因为在机架的某一侧挂了两块电池,或者一个很长的电池。如果某个轴比其它轴更快或更迟钝,你的理想参数就不是对称的。
稳定 P (STABILIZE_P):你希望修正误差的旋转速率。这个值越高,飞行器将更快地到达预期的姿态。
稳定 I (STABILIZE_I):用于计处理 CG 变化、弱的马达或者持续的外力。
稳定 Imax (STABILIZE_IMAX):飞行器用于补偿这些非平衡力的最大量。
比率 P (RATE_P): 最重要的值! 这个值控制需要输出多大的推力来到达预期的旋转速率。高推力/重量比的飞行器需要较小的值,而低推力/重量比的需要一个较高的值。太高的值会导致 5-10hz 的振荡。你需要将这个值设成比引起振荡的稍微低一点。激烈的调整结果可能是刚好一个过冲然后就修正了,这是可以接受的。使用 CH6 来在空中调整这个值,以达到最佳性能。
比率 I (RATE_I): 用于帮助飞行器达到预期的侧倾速率。默认不使用,因为这个值非常难调,很容易混淆。如果你刚开始使用,把这个值设成 0。
比率 IMAX (RATE_IMAX): Rate_I 能到达的最大值。这个值在基本设置中也不使用。将其设为 0 会使 Rate_I 完全失效,无论 Rate_I 多大。
偏航用来保持一个特别的偏航角。如果你的飞机会自然旋转,你就无法保持一个准确的朝向。相反,你会漂移几度,直到 P 变得足够高以阻止旋转。
STABILIZE_YAW_P:飞行器转向目标航线的预期速率。如果这个值太高,可能引起振荡。
STABILIZE_YAW_I:像微调一样克服直升机不平衡的问题。定义为达到最大值的时间。越高 = 越快。
RATE_YAW_P:用于控制 AC2 能到达 0 偏航速率的控制量。如果这个值太低,你永远不能停止旋转。如果太高,将会偏航振荡。
RATE_YWA_I: 没用
LOITER 用于控制飞机试图保持位置时用多大的俯仰角飞向盘旋目标。
LOITER_P:飞行器朝目标点飞行的速率。如果这个值不够高,飞行器将不能在强风中飞行,而会漂移。如果太高,将会在目标点附近振荡。
LOITER_I:这将帮助飞行器在零误差是对抗风。但是用的时候小心一点,因为太高的时候也会引起振荡。
LOITER_IMAX:Loiter_I 的最大值。

NAV_WP 是用来飞机飞向目标的速度。
NAV_WP_P:我们用速度(4m/s)偏移作为误差。越高 = 越大的俯仰角
NAV_WP_I:让我们在顶风时加快。越高的值加速越快。
NAV_WP_D:减缓飞机加速的速率。
NAV_WP_IMAX:我们用来对抗风而增加的最大俯仰角。

Alt Hold 用来通过相对嘈杂的气压传感器保持位置。
Altitude hold_P:高度 = 误差。较高的 P 代表更具积极的电机反应。
Altitude hold_I:当电池电量下降时微调油门输出。
Altitude hold IMAX:我们可以通过调整PWM的数值。

Throttle Rate 用于抑制飞行器,控制爬升的速率。
Throttle Rate P: 用于改变爬升速率的油门量。
THROTTLE_I: 对抗误差,达到预期的爬升率(默认为 0。Altitude hold I 做了大部分工作.)
THROTTLE_IMAX: 能增加或减少的的 Throttle_I 的量。

网友:
我也要一块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毛一份,发6个一毛的链接,楼主可以赚好多信用

你来翻译吧,真是很好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家帮顶。每个ID只拍一个。

去哪拍  没看到连接呢

网友:
我也要一份dahui604671508@qq.com

网友:
同求字数5iMX我爱模型

网友:
顶一下,速度

网友:
来一份啊

网友:
老板 服务不错   第二次购买了。。。。。

楼主:
我想知道怎么样才有日志看得到?

网友:
牛逼  翻译完成了?

网友C:
我也要,急需啊。。我出2块,发连接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要,急需啊。。我出2块,发连接我

一楼下载连接,不挂淘宝的。

网友D:
先收藏 等APM 到手在说

网友E:
跟帖 了好久 这个不顶 真心就没话说了

网友F(2015-04-20):
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