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的错还是ACE的错

楼主(2013-12-05):
本人新手,平时不怎么飞,新买的ACE电池也就飞了不到15个起落,今天下午练悬停,一下子没动力,检测下一块电池没电压了。本人用B6,2A充电,虽说B6差,但充充450L的电池应用还是可以充的吧?

网友:
这平衡不行耶,压差这么大

网友:
这个问题是自己充电器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A:
B6充电有两个模式,一个是平衡模式另一个是非平衡模式,楼主是否选用了非平衡模式?
CHARGE是非平衡模式,BALANCE是平5衡模式。

网友:
看来楼主被商家忽悠的不浅啊
顺便友情提示下去找个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充电有两个模式,一个是平衡模式另一个是非平衡模式,楼主是否选用了非平衡模式?
CHARGE是非平衡模式, ...

当然是平衡模式了,这点还是知道的

网友:
楼主 这是哪家淘宝买的电池啊??????买假的了吧。。。 新的也会坏?

网友:
人家楼主是讲飞的时候就没动力了,这种情况少见,找格氏换新吧。

网友B:
     拆开用万用表量下看看,也许问题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用万用表量下看看,也许问题很简单

没有万用表,其他电池都好好的,就这块

网友C:
最好检查一下平衡线~是不是平衡线内部断了~要是内部断了 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检查一下平衡线~是不是平衡线内部断了~要是内部断了 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才飞了10来个起落的电池的,不应该这样啊

网友D:
你这个是电显问题吧。。。。。。
要是真的最后一片没电压 b6也不会充电结束。。。。。
你看看b6上的电压显示。还有b6充的每片压差这么大是正常的换bc168或者a6充的最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电显问题吧。。。。。。
要是真的最后一片没电压 b6也不会充电结束。。。。。
你看看b6上的电压显 ...

其他电池都测的出的,就这块不行,也不是电显的原因

网友:
顶顶,退回去找老板换新

网友E: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好像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用上6S了还用B6这钱省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好像是电池的问题

我也碰到过,格式3S的25C的1300mha的每片3.8V(电显和万用表都测过)保存半年后,两片坏了,一片正常。正常室内保存的,当时想着是放时间长了的原因。

网友:
0.06  什么情况~

网友:
检查平衡头的线和插针

网友:
貌似其中一个电芯出问题了

网友:
小容量的6S电池的确很蛋疼!

网友:
这个问题不常见啊,待续啊!

网友F:
用电压表测一下总电压,与上面的小电压总和会不会相等,如果是相等,说明是电池坏了,
如果是不等,大于它,是6块电池的总和,说明是平衡线断了,你自己试试啊
我也出现过这种问题,自己修好了平衡线的

网友:
应该是电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电压表测一下总电压,与上面的小电压总和会不会相等,如果是相等,说明是电池坏了,
如果是不等,大于它 ...

学习了

网友:
我对格式的印象又一次变差了 我的第一块格式就是个残废 所以以后不听你们忽悠 直接植物牌电池了

网友:
找卖家换新

网友:
一般的3S点用B6充充就罢了,你的6S电用B6,真是不应该

网友:
还是支持用a6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