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去掉一节排气管对发动机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3-12-05):
突然发现这个发动机排气中间那一节是可以去掉的 这样去掉有影响吗

转速提高还是降低?  容易熄火?

网友:
只是声音大些,对功率没有影响。

网友:
去掉的话 发动机会不稳定的~容易熄火~ 不信你就试试看

网友:
不会有影响,声音大点。增压更好了

网友A:
看有没有增压,理论上去掉的话,排气阻力减小的话,功率会有提升,不过这个噪音嚒,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有没有增压,理论上去掉的话,排气阻力减小的话,功率会有提升,不过这个噪音嚒,你懂得

饭团呀

不是多一节出来 声音好听点么

网友:
四楼五楼是正解
破坏谐振体积,发动机会不稳定,

网友:
楼上正解,不然排气都做很小好了,还能轻点

网友:
去掉功率会大,因为排气阻力变小。

网友:
声音会变的大一点,对发动机的功率影响可以忽略

网友:
四楼五楼是正解
破坏谐振体积,发动机会不稳定,特别是怠速!

网友:
声音大点。

网友:
破坏谐振体积,发动机会不工作稳定。增压变了,油针还要重新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