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一个A6充电器,大家看看咋样

楼主(2013-12-05):
本来就只想买个能充多块电池充电器,好心的店家一通介绍之后,就买了A6,大家看看咋样

网友A:
同时拥有A6一台,A9一台的飘过

网友B:
这工业电源看起来有触电的危险啊

网友C:
a6一大把有什么怎么样的~~~~~~不用保姆的话a6没啥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拥有A6一台,A9一台的飘过

厉害

网友:
新手路过,不便发表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a6一大把有什么怎么样的~~~~~~不用保姆的话a6没啥优势

没试过,试试再看,不行加个保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工业电源看起来有触电的危险啊

原厂来的时候就这样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不错

呵呵

网友E:
电源多少A的了,我的电源50A的,搞个保姆好使,一次可冲16块3S电池,

网友:
我也想要a6  想收个二手的  成色差点无所谓 价格便宜就好 学生党

网友F:
那位好心人能告诉我一下什么是保姆?

网友G:
要是你第一个充电器的话不太适合,问一句:别的电池不说,请问你要是想冲外场电瓶怎么办,还有就是四楼说的不带保姆没优

网友H:
我已经用了5个春秋了,还加保姆使用,不过有个毛病,不能大电流充电(有个朋友用大电流冲,结果电池爆炸起火)

         老丁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电源多少A的了,我的电源50A的,搞个保姆好使,一次可冲16块3S电池,

50a纯粹浪费,保姆又不是让电池同时冲。保姆只是帮人摆脱在边上换电池而已。保姆就是轮流冲,充满一组充下一组。a6电压只有200w。你接10000个保姆1000000个电池他还是200w。30a电源已经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多少A的了,我的电源50A的,搞个保姆好使,一次可冲16块3S电池,

刚入手,还没仔细琢磨呢,我看了下,好像是30A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位好心人能告诉我一下什么是保姆?

哈哈,给人家看孩儿,做饭打扫卫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是你第一个充电器的话不太适合,问一句:别的电池不说,请问你要是想冲外场电瓶怎么办,还有就是四楼说的 ...

没想那么多,只感觉这东西好,能充能放,还能一起冲好几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已经用了5个春秋了,还加保姆使用,不过有个毛病,不能大电流充电(有个朋友用大电流冲,结果电池爆炸 ...

一定记住这个

网友I:
把那一根火线的头子用热熔胶封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给人家看孩儿,做饭打扫卫生的

保姆在这里看电池的,哈哈,管理电池充电的,3S可以一次冲16块,肯定不能一次就全部冲啊,得充满一块或者几块以后自己切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那一根火线的头子用热熔胶封上!!!!

恩,恩
回头全给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姆在这里看电池的,哈哈,管理电池充电的,3S可以一次冲16块,肯定不能一次就全部冲啊,得充满一块或者 ...

正解,正解

网友J:
有小孩注意防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小孩注意防触电

回头给它封了

网友K:
入咯一套,发现电池不多保姆没用就把保姆转手咯,结果现在电池多咯,悲剧咯三

网友L:
a6配保姆 方便   本人8块1w电池 刚好一圈

网友M:
电池不多用保姆也没有意思,我也是用A6感觉还是不错只要精度高就行了,我是10A电源不要过于追求速度,我充电2---3A充充就可以了

网友N:
A6加保姆,能一次充几个4S电池?上插上就不用管了,还是要手动切换?
我现在有7块4S电池,7块3S电池,用A6加并充板充,每次都是一块一块冲的,辛苦死了。有经验的给指导我一下好吗。保姆还没买,只有并充板。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入咯一套,发现电池不多保姆没用就把保姆转手咯,结果现在电池多咯,悲剧咯三

没有预见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N:
A6加保姆,能一次充几个4S电池?上插上就不用管了,还是要手动切换?
我现在有7块4S电池,7块3S电池,用A6 ...

只要压差不超过0.1,就可以一起放上去,屏幕上只显示两块电池的数据,但只要下面有电流在走,就说明都在充,当下面电流变为0的时候,所有电池就充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电池不多用保姆也没有意思,我也是用A6感觉还是不错只要精度高就行了,我是10A电源不要过于追求速度,我充电 ...

是,2.0A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L:
a6配保姆 方便   本人8块1w电池 刚好一圈

随后再配保姆吧
现在电池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a纯粹浪费,保姆又不是让电池同时冲。保姆只是帮人摆脱在边上换电池而已。保姆就是轮流冲,充满一组充下 ...

对头 保姆顾名思义就是照顾人的

A6 最大优势就是平衡充  B6  都不是真正的平衡充

保姆只是轮流充电  不用人守在充电器边上换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M:
电池不多用保姆也没有意思,我也是用A6感觉还是不错只要精度高就行了,我是10A电源不要过于追求速度,我充电 ...

我那个不带保姆的说法是建立在现在最新的市场形势下的。因为现在a6的价格,在这个价位里面已经没什么优势。有某几个充电器单充电器的性能和功能都已经可以秒杀a6了。所以说如果不用保姆a6就没什么优势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我那个说法是建立在现在最新的市场形势下的。因为现在a6的价格,在这个价位里面已经没什么优势。有某几个 ...

噢?兄弟  什么充电器 能否告知一二  刚好想添置一个充电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那个不带保姆的说法是建立在现在最新的市场形势下的。因为现在a6的价格,在这个价位里面已经没什么优势 ...

是不是老苦店里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L:
噢?兄弟  什么充电器 能否告知一二  刚好想添置一个充电器了

某宝搜uchar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