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能把14MZ 增加S-FHSS制式

楼主(2013-12-05):
如题,不知坛子里有没有高手能让老14MZ增加S-FHSS这种制式。有没?如何改啊?

网友A:
直接换18MZ省心

网友B:
futaba的控的芯片都不知道是啥,SDK更没法说,难道挨个看机器码?那得整冒烟多少个14mz才能反向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taba的控的芯片都不知道是啥,SDK更没法说,难道挨个看机器码?那得整冒烟多少个14mz才能反向成功。。

从高频头下手不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18MZ省心

主要还是期待JR,不知何时才能见到JR传说中的28。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高频头下手不成吗?

还不如从ppm下手靠谱。。
但是s-fhss主要的就是速度更快。ppm缓慢的速度,不靠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18MZ省心

這個當然,說得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