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遥控 F7带屏幕那款可否改外延线接4叶草天线

楼主(2013-12-05):
华科尔的F7,看起还可以,用起就不太怎么样了,特别是图传屏幕那个,,,,岂止坑爹,,,可以坑爷爷了...昨天把他拆开看了下,,,看到图传接收的器,我在想个简单点,,,把图传的接收天线找根SMA延长线接出来,再接四叶草接收,,是否效果会稍微好点呢?

楼主:
这是接收器及天线,,看天线这样子估计是没有那种接出来的三叶草四叶草的效果好吧,,,,,,,,,,,,,,,新人不太懂,只是感觉.

楼主:
我在想可不可以自己改一下,加根延长线,,自己固定一下,外接四叶草,,图传信号会不会好点,,,,,,,距离实在太近了,百米左右就没有,还只能是可见范围,也就是发射和遥控必须是直线,有
遮档就没有信号了.

但不知道华控那个接线口是插上去的还是焊上去的,如果是插上就简单了,,,,,,下次再拆开看看..

楼主:
延长线接头再接四叶草这种,,效果不晓得能否好点........各位大侠有懂的指点下呢..........先谢了..,,发射器上已经换了3叶草,感觉效果比之前原配的稍为好点..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
支持DIY
具体的问问“元芳”
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
我遇到的问题和你一样,刚定了32频点发射可以和华通用。我换过一个ipex头的pcb天线还不如原来,发射加三叶草还是好些。话说华的这个控确实坑祖宗。

网友A:
我换个发射如果还不行,就把丫原装接收模块废掉,买个新的改进去,电路板上你可以看到视频输入的信号线,当初买它图的就是屏幕一体,实际我的要求也不高,能到2-300米足够用了。

网友:
我也入手这个控了!!  据说换个接收就好了!!只不过一个接受都好几百块了!!有点伤不起!!  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换个发射如果还不行,就把丫原装接收模块废掉,买个新的改进去,电路板上你可以看到视频输入的信号线,当 ...

请教您问题!!  请问你的f7  图传距离修改好没!?

网友B:
我也准备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准备改一下

你改了我参考下,,,,,实在不行明年出了直接换精灵2了.....目前练手先飞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