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有提供定做无刷电机的吗?

楼主(2013-12-05):
入魔有一段时间了,想做一点新的东西,其中需要用到一种 外转子的、轴和定子固定的、轴2头伸出 的多旋翼电机。性能参数和 新西达 2212 kv1000 差不多就行,用来驱动10寸或11寸的桨。

还是上图说得清楚点:

轴的内径希望能穿过2根动力线 (如果做成两端有外转子盖的话,要能穿过5跟动力线)

轴外径也不能太大,否则就不能和市售的10寸桨配套了,外径估计得在 8mm 以下。

有兴趣的加我qq, 7-6-5-2-3-7-8-3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那么长的轴还不让他转干嘛使

楼主:
轴是用来固定的,类似电动车。

网友:
把轴加长不久行了

楼主:
市面上的外转子电机的 转子和轴是固定的,轴会转动,我希望轴是固定的。

网友:
那还得使用压片桨呀

楼主:
是的,不知道能不能 加个小部件,用普通的 10寸多旋翼桨?  定制桨成本太高了

网友A:
整个外转子就上盖处轴承与轴接触受力,等于单颗轴承式接触,理论上能做出来,但实际上有很多问题,平衡很成问题,很容易虚位,得不偿失,现在的无刷电机结构其实应该算是最成熟的,感觉你要追求的效果就是空心轴还能高速旋转的电机。再帮顶个,希望你能成功

网友B:
楼主这个要是做出来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不过碳管轴代替钢轴,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外转子就上盖处轴承与轴接触受力,等于单颗轴承式接触,理论上能做出来,但实际上有很多问题,平衡很成 ...

我也蛮担心这个问题,想到的解决方案有2个,你看哪个更可取一些,或者有更好的办法?

1.使用2个外转子端盖,上下各一个。但必须在轴上钻孔,势必加大轴径或轴重(轴径超过8mm,一般的10寸桨就不配套了),另外装配工艺也稍显复杂。

2.使用双列式轴承或滚柱轴承,以减少外转子另一端的径向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要是做出来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不过碳管轴代替钢轴,不太好!

能说说具体原因吗?  精度不够?轴承处过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蛮担心这个问题,想到的解决方案有2个,你看哪个更可取一些,或者有更好的办法?

1.使用2个外转子 ...

1,上下加盖加轴承,径向摆动小,平衡效果好,但整个电机裸露出来不转的只有轴,而且轴还要打孔,强度肯定有问题,靠空心轴承载整个电机及桨的压力,固定起来更是鸭梨山大了
2,双列或滚柱轴承,效果可能不如1好,而且结构有冗余很臃肿,但能做出来
综上来说,1效果好,2易实现

网友C:
这个 做出来也不实用。承受能力太弱了!~只能做成低KV值的高的回受不了。轴空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 做出来也不实用。承受能力太弱了!~只能做成低KV值的高的回受不了。轴空心。

不一定的,原来的实心轴才3.17mm,做成空心轴后,轴外径至少8mm,只要壁厚不太小,刚度和强度是可以满足要求的.

楼主(2014-02-24):
自己尝试加工,碰到了困难,主要是因为没有车床加工轴。

楼主(2014-08-08):
已经找深圳一家小厂定制好了,成品请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3793

网友:
看起来好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