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APM安装到机架上的问题,请大家指导。

楼主(2013-12-05):
我的机架是49元的那种450四轴机架,APM安装孔位和机架对不上,不知道该怎么安装,有安装过的朋友指导一下。
还有就是APM一定要装在机架的正中心吗?可以往前或者往后移一点不?(可以的话直接在机架上转两个孔上两个螺丝)。

网友A:
尽量的安装到中间;稍偏一点没有关系,固定建议用尼龙扎带;很方便的;卖电料的商店都有卖的。也不需要用双面胶粘贴;教你一个好方法;买一个汽车上用的手机防滑垫;一个大概5元。裁剪合适后;效果那是杠杠的;防滑、减震。(当然;我现在不玩APM啦)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的安装到中间;稍偏一点没有关系,固定建议用尼龙扎带;很方便的;卖电料的商店都有卖的。也不需要用双 ...

谢谢,谢谢,很适用的建议,十分感谢。

网友:
你的apm有外売吗?若有,, 建议买个"減震x器" 來安裝飞控板,, 用apm要穩定,, 飛控減震和減少电磁干扰是关鍵....

我之前沒有买外売时,, 因為有合适孔位,, 我用四顆長的尼龍螺絲和四顆減震球來安裝apm飞控裸板,, 效果都还可以,, 不用调pid已能穩飞